[电路/定理] LM324D运放电路故障分析

楼主(2016-10-26):
电路图如下:

AI+电压变化下  ,0-1 V变化,AOUT不变 输出是1.925V
LM324D电压是3.3V供电的 参考电压是1.8V
麻烦高手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运放供电电压没有负电压,从负向端输入的电压不能形成反馈输出。

网友B:
还有一点,普通运放输出不能带容性负载,否则会振荡

网友C:
把C9移动到R26之后即可。

网友D:
同相端电压始终大于反向端电压,那输出就一直高电平啊

网友E:
什么故障也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C9移动到R26之后即可。

a+0=?
a+0+0+……0=?

网友G:
输出变化量很小,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H:
好像没问题的,输入电压低于参考电压,高电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普通运放输出不能带容性负载,否则会振荡

请问普通运放是什么意思,怎么看这个运放是不是普通运放呢?

网友J:
对,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K:
[1+1/15.1]*1.8=1.919V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问普通运放是什么意思,怎么看这个运放是不是普通运放呢?

仔细看规格书呀,这是常识了!
能驱动大容性负载的运放,规格书中都会有特别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规格书呀,这是常识了!
能驱动大容性负载的运放,规格书中都会有特别的说明。 ...

已经计算出来了 主要2个原因:
供电3.3V 太低了  至少5V才能正常工作 对324来说。(非轨对轨运放)
输出是:VOUT=1.8+1.8*0.1-0.1*0.5*AI+=1.98-0.05*AI+
总的来说 AI+输入电压要提高才能采集到合适的波形。

网友L:
故障,指的是应该正常工作,却异常了。
你的电路,本来就是这样,是设计问题,不是故障。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经计算出来了 主要2个原因:
供电3.3V 太低了  至少5V才能正常工作 对324来说。(非轨对轨运放)
输出 ...

要注意一下运放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N:
Uo = 1.93-0.025AI

网友D:
LZ记得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