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不要再支持STC了

楼主(2016-10-26):
今天遇到一个让人气愤的事情。
我们一直使用STC单片机,以前是用的很好,现在使用IAP15W4K61S4,遇到一个问题:系统掉电时,留有残存电压,大概在2.5V之下,再重新上电,偶尔不能正常复位,个别单片机出现此问题的频次挺高;因产品标准问题,必须使用外部复位电路,复位信号正常,复位电压4.5V。找他们技术支持梁工,一直让我使用他们的内部复位,我强调必须使用外部复位,没有几句话,就非常不耐烦,“我不给你说了”,然后直接挂掉电话。
这种态度,让我对STC非常失望,这是做事业的企业吗?
我们决定,以后再开发产品,不再使用STC的CPU。

stc的东西品质太差劲!!!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一言不合就分手么

网友:
系统掉电时,留有残存电压,大概在2.5V之下,再重新上电,偶尔不能正常复位,

那是因为你的电路板用点解电容,用多了,放电时间长了。

这是掩盖问题,电容容量小了但断电时间短了呢?还不是同样会遇见那个点。复位电路需要确保阈值准确动作可靠,MCU本身需要做到只要最低电压以上复位必须100%可靠工作,从楼主的描述来看貌似是MCU有隐患,不过这种问题可以打开内置看门狗,异常发生时可以再次复位,如果看门狗也死那就没救了。当然也可能是楼主自己的软件问题,那就更没啥好说的了。
虽然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但对自身问题的思考是有必要的,残存电就一定是STC的问题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外部复位,但是并不影响内部复位的啊。
看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电路有一定问题(残留电压消失太慢),但是肯定有办法可以解决的。
人家技术支持说的可能你不听,不认可,看你这个态度也估计没有心平气和的跟人家讨论,所以人家就不想跟你说了。做技术的就容易进入自己的死胡同。

这20多年我用过非常多厂家的MCU,各有优点各有不足,但是只要是能量产批量使用的IC,我一般不会怀疑IC的,设计上注意就是了。这个世界不存在完美的MCU。

网友C:
你是这么说,stc的说法可能又是另一种了,片面的我还是不发表什么意见了

网友D:
估计是你没用好,STC烧录时,复位脚作为I/O脚这个钩去掉

网友E:
不让你用外部复位,会不会有鬼,芯片是不是有bug,为啥那个梁工那么**

网友F:
STC的是有点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让你用外部复位,会不会有鬼,芯片是不是有bug,为啥那个梁工那么**

看楼主的描述,STC不是不让他用外部复位,是将内部复位也允许,不影响他外部复位的。

网友G:
可以用掉电软复位啊

网友H:
不是复位接个10K电阻到地么??????楼主接了么?????

网友I:
STC是有奇怪的问题

网友J:
少你一个不少,就像我不用,他照样在卖。

网友K:
你都没先检查一下你的残存电压是哪里来的,放电太慢,和单片机有什么关系啊。单片机执行的是控制功能,至于你的外围电路如何,单片机也管不了啊。也没法管啊。

网友L:
一个是芯片厂家比较熟知的内部复位,另外一个是开发者自行设计的外部复位。推荐你用内部复位测试也是正常的,内部复位如果正常就能排除芯片本身有问题的可能。这种做法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电能不能放完和电解电容用量有直接关系,建议把电容换小点试试。

网友M:
这。。。不先检查一下为何有2.5V的电压么?
外围电路的问题也怪到MCU上?

网友N:
每种MCU多少有些问题,要学会弯着走,动不动换MCU是小厂家的搞法

网友O:
楼主可以在复位电路上设置一个门槛电压……

网友P:
人大欺鬼,鬼大欺人

网友Q:
老子就是个卖螺丝钉的,你买个螺丝钉还要我帮你把门窗做好?

网友R:
LZ,重新上电有时不能复位成功,哪些复位不成功的是不是残留电压比较高些,达不到外部复位电压要求。其实当我们使用某款MCU,对它的缺点(或者说不是优点的地方)都了解了,那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

网友S:
找他们技术支持梁工,一直让我使用他们的内部复位,

传说中一个人全包的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Q:
老子就是个卖螺丝钉的,你买个螺丝钉还要我帮你把门窗做好?

网友T:
这个的话你应该先找出你外部电压是怎么回事了,这应该不是单片机的问题了。 FAE让你用内部复位就是不想分析你外部电路的问题并不是代表他的外部复位不能用。  掉电2.5V你的残存电压太高就是重新上电说实话不能复位那是有可能的。 总子你不能说明是单片机的问题,自己改外部电路吧。

网友B:
我做的四轴飞控有用IAP15W4K61S4,刚好手上还有10片,为了做点技术储备,昨晚我测试了下,下载时内部复位电压选择3.06V,我的飞控没有接外部复位。数控电源,设置电压自动从5V缓慢降到2.5V,再缓慢上升到5V,大约低到2.9V MCU复位,回升到3.1V左右恢复工作,没有发现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U:
残留电的问题的确是外部电解电容太大了..这情况我遇到过..你换个小电容...
STC...我还没有用过...发现不能在线仿真...我的编程能力不足...觉得很难搞就没用了...
复位的话,,不常用
做为技术人员,也要有一定的胸怀,呵呵...可能我不是当事人..所以比较冷静.....凡事自己先想想有什么能做的,如果够强大也可以考虑一下对方,这点比较难

网友V: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使用外部复位,但是并不影响内部复位的啊。
看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你电路有一定问题(残留电压消失太 ...

网友W:
看你们把楼主批得都不敢说话了,呵呵
其实楼主的意思是,STC的FAE很吊,我外部复位有问题,你应该协助我分析,而不是你用内部复位吧,要不我不跟你说了

网友X:
FAE也是人,人家对牛谈琴不了,只能是挂电话了。其实电路设计的时候,大部分问题都是设计的问题,而芯片的问题可能少之又少。

网友Y:
如果是电容的问题,不是有放点电阻吗

网友Z:
2014年吧,我用stc chip 设计了一个玩意儿,刚好到深圳出差,就去找便宜的供货商,经过有某个热心的供应商给我一个价格,暂定为价格A
然后第二天朋友带我去深圳的stc 供应商那边,好像是南山区把,地铁一号线旁边。那边的官方给我价格B
问题是 B>A
于是我们就质疑了,官方价格还更高,朋友告诉他在某某地方价格是A
没想到,那个经理当我们的面,打电话给赛格那个柜台,说你价格怎么回事啊。

啊,这不是认为控制价格吗,人家愿意低卖不行吗。

感觉很不爽。
回来就把电路板改了,换了一个cpu

不就是一个51的单片机吗? 以为自己卖金条啊

网友AA:
少一点抱怨,静下心来

网友AB:
通常宣传都会说我们在哪里哪里流片,来表示自己工艺精良,这个公司,打电话过去就只说,不知道,反正我们是有执照的,真晕死。楼主你要相信一点,内部复位能解决的问题,外部复位一定能解决。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少一点抱怨,静下心来

非常赞同!

网友AD:
你太偏激了

网友AE:
楼主,注意烧录软件里的选项没有:

网友AF:
即使不用内部复位,用看门狗也不行吗?当前多数MCU都内置有RC震荡的看门狗定时器,即使主MCU没正常复位也能定时触发硬件复位的,当然我没用过STC说错莫怪。

网友AG:
如果一个出货量很大的芯片,反应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技术支持是很不耐烦的,楼主他有没有跟你说我们出货kk级,你这个问题头一次听说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
1、不管我们是大、小客户,最为一个大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因该从用户的角度考虑,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对梁工的态度,我很愤怒,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技术支持人员,STC会让他把名誉做坏的。另外,需要表扬的他们的客服,态度很好。
2、我的电路必须用大电容(1.5F)),在产品使用过程中,谁也保证不了断电会有多长时间,所以,放电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3、产品的国家标准对于电磁兼容要求很严格,必须考虑瞬间掉电情况下工作的稳定性,以及电容供电时,还没有上电的情况下是不允许复位的;上电后,不管电容电压是多少,都必须能可靠复位。
4、不是所有芯片都有问题,有问题的CPU也只是偶尔有问题,大概会有1%~2%,也就是说,客户使用的时候,偶尔上电会死机,会认为是产品故障。
5、同样的电路,IAP15Fk61S2就没有问题,已经用了2年了。

大电容情况下如果断电不知道多久不管电源电压下降到多少但是都要能触发复位,我的做法是不利用芯片本身的复位,而是将电源掉电脉冲送入硬件中断,利用软件功能来设定程序模拟复位流程。

网友AH:
stc用了6年了,感觉还不错。他让你用内部复位是因为不想再硬件和你辩论。把你硬件有问题。其实完全可以使用内部复位很好用,只要支持内部复位,我们一般就用按键直接程序控制复位操作,而不是硬件

网友AI:
围观不做评论

网友AJ:
内部复位和外部复位一起用,异常情况下宁可不工作,也不带病乱工作。
残留电压对延时复位是致命的,对欠压复位影响不大。
还记的14年前用的philips的复位问题的时候,中国总代理周老板给推荐的万能复位的贴片的809,结果一样不管用。
还记得这些年碰到的至少五六个厂家的MCU和专用芯片因为残留电源导致复位不了的。有美国的silabs和TI和C公司,有加拿大的N公司,也有以色列的S公司,还有英国的P公司,很多都是他们行业的老大。

网友AJ:
只要是看芯片资料里面,对电源爬坡(ramp)时间有要求的,对reset信号的边沿有要求的,对多电源之间有特殊要求的,都可能会导致复位问题。先想想他里面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我们平民,能用起来简单,保证不出问题很难。
看你这么大的电容,对复位信号的支持肯定不在乎了。

网友AK:
引用 网友Q:
老子就是个卖螺丝钉的,你买个螺丝钉还要我帮你把门窗做好?

你的螺丝钉牙攻得不好,老是歪牙,难道我不能找你们理论,还要怪我的门窗太牢固?

网友AL:
楼主太偏激,难怪FAE都受不了你.
谁都有情绪,都是打工的,心平气和好好说话多好,非得吵架...

这个问题把LVR设置成3V试试.

网友AM:
我也找过一次技术支持,那个梁工态度确实不好,很不耐烦,感觉很拽的样子,他本应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协助客户分析解决mcu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却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国外同行业的公司都会积极的协助解决问题,但是对于stc技术支持也不知道哪来的高傲的姿态。

网友AN:
相互理解吧.
FAE的重点不在你的实际应用上,多数的FAE就是看了下数据手册,理想环境下调了调demo板.
自己的工作还是要靠自己.

网友AO:
建议楼主用HT的吧,我们无论业务还是技术都会态度很好。

网友AP:
STC或者51单片机都有某些BUG,我2009年就遇到一回, 那时候是超声波信号采集,当有信号返回的时候,STC单片机的管脚能检测到,就送某些数据,

但是总有百分之几的产品会有采集信号不上传的现象,
后来发现,原来STC89C52这个单片机,读引脚的时候,需要先在引脚上写一个1(置高电平),然后再读,不这样也能读,但是偶尔就会读引脚读不出来。

但关键问题,那时候数据手册没写(现在写没写,还是跟ARM一样可以设模式,不知道)。蒙逼了好久反正。

后来玩AVR和ARM的时候,要先设定模式,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再说说你的这个事,你确定是你接的是1.5法拉吗?? 你知道 那是多大的电容吗?

话说,复位电路对电容和电阻都是有要求的,你要是人为改变,确实也不能怪设计厂家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的意思是:
1、不管我们是大、小客户,最为一个大公司的技术支持人员,因该从用户的角 ...

5、同样的电路,IAP15Fk61S2就没有问题,已经用了2年了。
因为15FK61S2内部复位电压是3.82V,当然可以正常工作了,楼主还是听别人的意见把内部低电压复位电压调高点吧,用上了内部低电压复位,外部复位照样可以用的,

楼主:
工作20多年了,既做过技术支持,也做过产品,我觉得,对于客户的应用,应多从客户实际使用角度考虑,探讨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案,才是负责任的做法。与梁工讨论的时候,我一直是心平气和的,但梁工很霸道,一直要求怎么怎么着,我告诉他我的使用要求,没几句他就不耐烦了,强硬的挂了电话。
用过多家的单片机,技术支持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STC,你的技术支持不要也罢。
从03年开始使用STC的经历来说,STC单片机BUG不少,多次遇到某系列个别单片机端口输出不能拉高或不能置低,况且故障也不是每个单片机都有,最后该端口增加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也多次遇见下载程序不顺畅。
15W4K61S4不能正常复位,试过很多方法,包括梁工说的和网友们介绍的,问题依旧。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致命的事,只能弃用。

网友AR:
引用 楼主:
工作20多年了,既做过技术支持,也做过产品,我觉得,对于客户的应用,应多从客户实际使用角度考虑,探讨问 ...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用在参数的极限边缘,包括我们的客户。每个产品都有不同的极限参数

网友AS:
15的没有用过,12的用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AT(2016-12-14):
可能你的电路电容太大或者太多,造成放电慢

网友AU:
要用国产芯片的,可以考虑一下锦锐科技的C&A

网友AV:
虽然我用的是STC的,技术也不牛,但是STC的技术支持的态度是不敢恭维的。现在用的STC15F2K16S2,有一个芯片串口在P3.0和P3.1上不起作用,开始想打电话来着,后面想了想,看看是不是芯片有问题,果然换一个芯片就OK了。鉴于前面两次打了两次电话,搞得心情不是很好,所以以后干脆都不打了。目前正在接触其它的MCU,看开点,都是打工的。

网友AW:
个人认为每个MCU都存在一个死穴电压, 尽量在电路上避开这个死穴

网友AW:
引用 网友Z:
2014年吧,我用stc chip 设计了一个玩意儿,刚好到深圳出差,就去找便宜的供货商,经过有某个热心的供应商 ...

拜读过版主的大作,记得书中好像说过8K的程序如果全局变量超过8个就是架构搭的不好了,也批过新手徒弟的编程菜导致的全盘返工,更希望版主能出本编程架构的书籍

网友AX:
技术支持要耐心帮客户解决问题,如像楼主说的那样,这个梁工确实不敢恭维,这样的性格不适合做FAE.

网友AY:
不从自身找原因,有了问题就把死盆子往别人身上扣。。。。

网友AZ(2017-05-15):
非常气愤,刚打电话询问了个问题。问题我都没说完,他就开始回答,又是嘲笑你这个问题太简单,又是说你不懂。很无语,最后强行把问题完整说完了他说不行,然后我给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办法,他又说你这是程序完成的,不是简单的命令操作,我他妈不就是来问你有没有简单的命令行操作办法。你要是做不了技术支持就别做,没有人求你做这个。在STC采购了不少次了,客服都是很耐心的,这个逼普通话都说不标准,还老是一副自己最屌的样子。

网友BA:
引用 网友AZ:
非常气愤,刚打电话询问了个问题。问题我都没说完,他就开始回答,又是嘲笑你这个问题太简单,又是说你不懂 ...

估计是老姚吧

网友BB(2017-07-13):
诶,首先就是心态问题。不要抱着怀疑别人芯片质量的心态,哪怕他的芯片真有问题。也应该采用请教的语气,毕竟对方是专业的,哪怕你是用户是上帝。

网友BC(2017-12-18):
假如生产线上一年造出来一千万片MCU,谁能保证每一个都是良品?出来说一下,谁有这个能力。真没意思,都是搞技术的说这些有意思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 一言不合就分手么

严重同意,楼主的板子,怎么会有2.5V电的?????能不能搞掉,搞掉不就解了么。何必烦STC呢????

网友BC:
引用 网友BD:
产线下来的IC , 出厂前 机器检两遍,这下放心了吧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百分之百的,那么高精尖的火箭还会掉下来。。。

网友AJ:
引用 网友BD:
产线下来的IC , 出厂前 机器检两遍,这下放心了吧

如果客户超规格使用,检测几遍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检测到他的用法。
所以规格书对齐非常重要。
测试也是按datasheet,datasheet里面的典型值是70%,最大和最小超过的挑出来扔了。
datasheet不包含的,属于不承诺指标。已知有风险的使用方法在手册里面列出来。

网友BE:
我电路不好,所以复位有问题

网友BF:
外部复位电路给了4.5V的复位信号还不能复位,这个应该是芯片问题了。
我也遇到过STC进入空闲模式后,无法响应串口中断的BUG,但是可以响应定时中断,百思不得其解,打电话给梁工,对方表示绝对不可能,叫我自己看手册并检查程序,说肯定是我的程序写错了,并且表示STC的Demo都是他写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在我的再三**下,让他写个测试程序,看看到底串口中断能不能唤醒空闲模式。
过了一会儿,梁工主动打电话给我,表示确实存在这个BUG。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打电话给我,叫我在设置空闲模式的代码后面多加几个NOP就可以解决,我试了下,果然如此。

啊这,,,

网友BG:
引用 网友Z:
2014年吧,我用stc chip 设计了一个玩意儿,刚好到深圳出差,就去找便宜的供货商,经过有某个热心的供应商 ...

貌似你不懂营销术,你朋友也不懂交际,
如果厂家报给用户的价格比代理商还要低那谁愿意跟你代理销售!
你朋友当面截穿某个代理商报价比厂家低,你这不是让厂家不好下台吗!

网友BH:
引用 网友BF:
外部复位电路给了4.5V的复位信号还不能复位,这个应该是芯片问题了。
我也遇到过STC进入空闲模式后,无法响 ...

可以拿十万奖金不?

网友BI(2018-04-23):
stc有低电压复位功能,2.5v也可以自动检测复位。程序里只要设置2个寄存器,并且下载时设置1个选项即可。
可以选择在用户代码区或系统代码区复位。也可以用程序检测出是软复位还是冷启动。复位不彻底,可以直接在程序中冷启动。用起来不麻烦。

另外,外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残存电压,实在不能怨别人。

网友I:
以前也是用STC,我是做工程自动化测试的,因为不时要修改BUG更新程序的,STC的经常下不进程序,我是说串口下载程序,而且找不到什么原因,多试几次又好了,尼玛程序都时不时下不进,还搞个屁,所以感觉很差。现在改用STM8,感觉STM8的芯片功能资源、在线DEBUG、下载程序什么的要好用的多,买一个下载器也不是很贵,能在线调试。当然STC的优点是不需要买下载器,一根串口线搞定,学习或学生用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J:
2016年的帖子,请问后来是不是真的不用STC了?

网友BJ:
本来有个小项目想用STC的,被这帖子吓得不敢用了。

网友BK:
stc好像有个技术支持有点拽,IAP15Fk61S2的外部中断没有电平中断,我去问一下为什么,回答的是量大我们帮你写!我都写好了需要你帮我写!关键是回避回答这个问题。

@lixmlxm :也对吧!
@lixmlxm :也对吧!
@yhchen2001 : 和公司没有关系,和人有关系。我也经常和海康技术支持和软件开发的人联系,都不会这样的。
大公司的比较牛吧!

网友BL:
引用 网友BJ:
本来有个小项目想用STC的,被这帖子吓得不敢用了。

还好吧,没有他说的那么吓人,

网友BM:
要求有些多了!

网友BN:
引用 网友Q:
老子就是个卖螺丝钉的,你买个螺丝钉还要我帮你把门窗做好?

广告上是吹嘘卖螺丝钉,其实你就是个卖牙签的,你还要楼主买个牙签把门窗钉好?

网友BO:
TI的C2000还有BUG一堆呢,没有完美的产品~~~~

网友BP:
有bug不可怕,可怕的是有bug还觉得了不起,不要动不动拿ti说事,能达到ti那种水平的,也允许你有ti那样的bug,

网友BQ:
STC没有代理,我想买点靠谱的都得到总部去买,不过没有人说的那么不靠谱,只是技术服务真的是态度不好,51的东西现在都很稳定了,可能出问题的是一些新的功能,没有瑕疵的产品是没有的,看取舍。有人推荐一家深圳卖正品STC单片机的吗

网友BR:
引用 网友BF:
外部复位电路给了4.5V的复位信号还不能复位,这个应该是芯片问题了。
我也遇到过STC进入空闲模式后,无法响 ...

这里的nop一般都是明确要求需要的。

网友BR:
楼主所说的问题在TI的MSP430上也有(2002年左右),这个是早期MCU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之道就是需要更可靠的复位电路。(简单的RC复位其实适用范围是很小的)
所以,现在的MCU内部一般都加了更可靠的复位电路,你一定要不用它内部那个更可靠的,而又不能在外部提供可靠的复位,这个确实不怨STC。
另外,我也很不喜欢STC,但还是会在合适的项目中使用STC芯片。
STC最令人恶心的不是芯片本身,而是他的手册!

网友BR:
引用 网友AP:
STC或者51单片机都有某些BUG,我2009年就遇到一回, 那时候是超声波信号采集,当有信号返回的时候,STC单片 ...

MCS51的准双向口确实就是需要先置位再读的,这是标准操作。

网友BC:
就是,MCS51的基础知识都没学好。。。。。

网友BS(2018-07-19):
查查外围电路吧

网友BT:
引用 网友I:
以前也是用STC,我是做工程自动化测试的,因为不时要修改BUG更新程序的,STC的经常下不进程序,我是说串口 ...

stm8涨价太厉害了,不得已才会用其他的,呵呵,就是便宜,不过便宜没好货。

网友BU:
什么叫便宜没好货?我们做产品不就是以赚钱为目的吗?难不成都用高级货顶级货?

网友BV:
我觉得STC单片机还不错,用了大概5年,没出现大问题,小问题是可以通过电路PCB设计解决的。

网友BW:
残存电压 既然是问题的关键 为何不解决它呢,  减小电容,或是加大负载可以快速放电 ,也就是时间问题
还有2.5V 很多单片机还是正常工作的, 怎么可能复位.

网友BX:
如果不想让别人用外部复位,那就芯片设计的时候不支持外部复位就是了,既然支持了外部复位,那就应该允许应用者在规格书使用要求内使用

网友BY(2018-09-08):
   不错,性价比可以

网友H:
产品好用就行,就用外部复位怎么了

网友BZ(2019-02-14):
楼主目前应该处于只关注软件阶段,明明知道了自己硬件掉电慢,说明放电路径有问题;不先解决自己电路问题,就去寻软件支持,还直接就怪到MCU上去了。

网友O:
STC技术说,你看我说话多随和,一点都不官方,哈哈~像不像你邻居家的大哥哥~

网友CA:
掉电复位、门槛电压死机,快速开关机死机的问题-----所有的MCU必须用硬件电路解决的,软件只能是辅助一下而已。

网友CB:
我的感觉,他设个技术支持确实不行,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他认为他们的东西资料已经非常全了,能给他打电话的都是小白
2、可能每天打电话的人多,一个人受不了
3、他自己也搞不清楚(遇到好多公司搞技术支持的能力都不行),估计往上要找老姚了吧
个人认为产品还行吧,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而做出“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态度哈

网友CC:
这就是设计电路不懂的变通的表现

网友AI:
你们公司的官网信息比较少哦

网友CD(2019-05-05):
遇到同样复位的问题了,为什么会取消也是很奇怪,STC就是方便下载采用的,有点怕怕啊

网友CE(2021-10-14):
先把硬件电路搞好,简单的是电源对地并1K电阻,复杂点电源电压低于2.5V时打开一个接地的泄露回路

网友AI:
芯片有问题,支持态度不行,干脆换掉咯

网友CF:
不是硬件的问题,程序的问题,程序初始化xdata的ram没清零,系统给的初始化程序是给8051,8052用的,你自己初始化程序中初始化一下就好了,这个不怪stc

网友CG:
难以言表---

网友CH:
传说中的 一言不合就分手么

网友CI:
问题总有方法解决的

网友CJ(2021-11-16):
这是你电路的问题而已,两个解决办法:1. 加复位芯片; 2. 电源对地接一个几百欧的电阻断电时可泄放电

网友CK:
不是告诉你用内部复位电路了吗?外部复位价格还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