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拉斯触摸芯片

楼主(2016-10-26):
想用赛普拉斯触摸芯片,没看到赛普拉斯对于新手需要怎么入门这方面的介绍,另外也没有各区域代理商方面的联系方式。

网友A:
你好,Cypress的触摸分为 触摸屏和触摸按键,请问你想了解哪方面呢,我们是Cypress的代理商-威建实业国际,可以联系我 True Touch FAE,Tel:13761004284  E-mail:wekey.xiong@weikeng.com.cn,谢谢!

网友B:
楼主需要哪些资料或者型号呢?

网友C(2017-03-16):
听说用的人不多

网友D:
关于新手入门资料,可以参考该链接的文档: http://www.cypress.com/file/41076/download
在cypress官网搜索capsense 会有不少资料显示,或者去products 页面下找到capsense,也有不少资料。如果选用MBR系列的话,可以参考该链接: http://www.cypress.com/products/capsense-controllers
关于代理商的联系方式,可以联系2楼@VIP特使 , 同时可以参考下该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0916-1-1.html
里面有代理商的信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新手入门资料,可以参考该链接的文档: http://www.cypress.com/file/41076/download
在cypress官网搜 ...

群主,你拒绝我加群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F(2018-05-28):
引用 网友E:
群主,你拒绝我加群的理由是什么?

颜值太高拉仇恨....
没事!你是正义的!因为颜值即正义.....

网友G:
cypress 网站上面有很多资料的,中文和英文版本都有,学习学习挺好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