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复旦大学教授的交流电超光速现象

楼主(2016-10-26):
@HWM 的复旦大学的张操, 美籍华人物理学家, 1942年生于上海,1965毕业于复旦大学核物理专业,1980-1982,在美国麻省大学物理系进修,
1989 - 2002, 在美国 Alabama 大学从事空间物理研究。2013 年春季,受聘为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外籍客座教授. 其他见百度。

此教授现在到处宣传其发现,在科学网上到处向各种专家学者挑战。HWM快去联系他!一物降一物!

其科学网的主页是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1800
其发表的超光速的研究见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P ... 79&IssueID=2006

1. 张操, 廖康佳,樊京,导线中交流电场时间延迟的测定,《现代物理》,Vol. 5 No. 2 ,29-34 (Feb. 2015)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P ... 79&IssueID=2006

2. 张操, 廖康佳,交变电场速度测量的物理原理,《现代物理》,Vol. 5 No. 2 ,35-39 (March 2015)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P ... .aspx?paperID=14949

3. 张操, 廖康佳,交流电速度可能超光速20倍—兼评郑翊等人的论文“电磁场的传播速度”, 《现代物理》,Vol. 5,No. 6, 125-132  (Nov. 2015).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P ... .aspx?paperID=16335

4. 杨兰报道:“交流电可以超光速的实验挑战了相对论”,副标题是:信不信由实验说话
http://www.zgkjxww.com/kjxw/1474937245.html

楼主:
这位老教授白发苍苍,想去有些像以前21ic聚会见过的 @maychang  名字也有些类似,不过Maychang 一直维护正统学说,而这位老教授是科班出身但去搞民科了。而且搞超光速搞了几十年,想起上大学时,学物理,狭义相对论从直觉上怎么也想不通,去图书馆找到一本好像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的反对相对论的书,正规出版社的,当时觉得爱因斯坦可能是错的,...,现在想起来好可笑!

网友A:
第一句话,猛一看怪吓人的,让人以为H=张操

网友B:
就一个非主流,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老教授白发苍苍,想去有些像以前21ic聚会见过的 @maychang  名字也有些类似,不过Maychang 一直维护正 ...

近代物理,早已经是按第一性原理(first-principle)玩了。实验几乎就是用来验证那个原理的,当然也可以发现新的“原理”。

网友B:
反观本坛,漠视“第一性原理”,且基本的逻辑演绎能力也非常的缺乏。故,出现几个奇葩也不足为奇。

网友C:
如果在电路中,发现了超光速现象。

那么这是不奇怪的。

谁说RLC振荡电路,不可以以1000G的频率振荡?

但是示波器能测吗?

这不是传输线的问题,对于传输线来说,存在速度极限。

但集总参数的RLC电路,没有速度限制。

网友C:
光速,声速,水速,车速,飞机速度,火车速度,轮船速度。

都是均匀传输线的结论。

如果不均匀,谁知道是神马情况呢?

也许车速,火车速度,磁悬浮速度,以至于声速和光速都可以被超越。

网友C:
这个多半就是一个电路问题。

函数发生器的输出也是一个功放。

如果真能输出10M的正弦信号。

也是属不易。

输出线,环路还是比较大的。

电感不会很小,对10M来说。

这是一个LR的负载的电路。

通常一个功放,控制输出电阻没有问题,电容也对付。

但电感不行 。

放大电路通常无法控制一个电感负载。

输入电阻虽然未1M,远大于电感电阻,但是这个LR负载对于放大电路来说。

依然可以产生相位超前的可能 。

特别是稳定状态。

网友C:
示波器也不是只有输入电阻还有输入电容。

这是一个L+R//C的电路。

是低频电路,与电磁波之类还套不上关系。

一个负反馈放大电路的负载为L+R//C。

这并不容易。

可以类似高通铝箔电路,从而产生相位超前。

恐怕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D:
西方的理论一直是在证明前人的理论是错误的,牛顿三大定律证明以前的理论错了,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牛顿错了,现在或者今后还会证明爱因斯坦也是错的。。。。无限接近而又无法到达真理
中国的理论是一直证明前人的理论是正确的,伏羲氏一画开天,周武王对其完善,老子、孔子对其诠释,如今也无法达到其高度。。。。。。无限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
只可惜如今大部分中国人学习了西方科学却摒弃了中国古人的理论,不能中西合璧

你是说法明显就不对,还有人符合。爱因斯坦本没有说牛顿错了,而是规范了他理论的应用范围。这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至于说天朝的理论,不讨论
赞,西医、中医即是如此
见解独特!

网友E:
比较专业的还有一个,叫倪光迥,记不清了。

网友F:
“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牛顿错了”
这是媒体记者的说法,记者相当无知。

是的,他只是规范了牛顿的应用范围,任何东西都是有适用范围的。

网友F:
“交流电速度可能超光速20倍”
拿出实验数据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西方的理论一直是在证明前人的理论是错误的,牛顿三大定律证明以前的理论错了,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牛顿错了 ...

人那个不是说证明是错的,而是叫升级换代,而且几乎每次升级后,都和前面的理论是兼容的。什么叫兼容?好比微软98,XP,WIN10一样,你不能说微软没升级一次,就是在证明前面的系统是错的。

看他那个说法就知道他水平了,相对论在低速状态下其实就是牛顿的理论。

网友A:
另外小7有点坏,故意at人家,想让两个同校(甚至可能是同院系的)的教授对垒?!两个人在办公室打起来不可!

网友G:
自从吹牛B不要浇水了这些人就多了起来。。。。。。。

网友H:
这世道,一群学电子笑话一个学物理的。真的懂就先读人家的**,有针对性的回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这世道,一群学电子笑话一个学物理的。真的懂就先读人家的**,有针对性的回应。 ...

你不懂电子和物理之间关系!
学电子的理工科必然开设物理课,而要讨论的物理话题,不超过大学物理范围。有个假想的速子物质,理论上比光速快,不少人在研究,但目前没有突破。
反之,倘若张操把相对论推翻了,他会跑到这种级别的期刊发表成果????

网友H:
这个复旦的教授也真是的,怎么不到我们模拟技术论坛来发帖,一群电工就能玩死你,还挑战什么各路专家。

教授啊,真是可惜,一群电工在这里嚷,估计您也看不到。

也说不定哪个不怕死的电工跑到你的主阵地和你叫板,这才是真的英雄。

网友A:
用H的话说:不像是科班出身!(大学录取率不是70%多了么?)
讨论结束!撤!

网友C:
电路问题的可能很大。

楼主:
再补充一些此教授的一些资料,查了一下,此人一直研究超光速,反对相对论,1974年还是**时,发布了《宇宙学红移的可能解释》一文,并得到大名鼎鼎的方xx的回应,写了一小段文字《对《宇宙学红移的可能解释》一文的意见》指出了其错误,看那张教授搞民科有一定年头了,而且由此挑战权威,其2001-12-03在光明日报写了《我和相对论“作对”的经历》一个小文。此人虽是专业出身,但骨子里却是民科思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些此教授的一些资料,查了一下,此人一直研究超光速,反对相对论,1974年还是**时,发布了《宇宙 ...

补充两句:
看专业时,要注意<进修><客做>等关键字。
看论文时,要注意发表在哪些期刊上的。

另外,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这样做学问容易进入死胡同!多数民科都是这么练成的!

网友A:
几篇论文一看(本科毕业的就能看懂),果然是民科!

19世纪的以太说又拿过来玩了,此人是物理学家,没听说过麦克尔孙和莫雷的实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几篇论文一看(本科毕业的就能看懂),果然是民科!

19世纪的以太说又拿过来玩了,此人是物理学家,没听说过 ...

估计不仅没听说过麦克尔逊,连木卫周期变化都不清楚。

网友A:
好奇心作怪,再看看是什么实验挑战相对论的,一看吓一跳。。

居然就是教材上例子--信号源经过传输线到达负载电阻!而挑战的刚好是集总理论中的同时性公设。

网友A:
用示波器测出信号传输有1ns时间差,于是据此高呼:我打败相对论了。

就这点事!

网友C:
仅仅就是说明道理。

来说明,电路中,相位超前是普遍存在的。

L1 的参数不同,导致频率特性的相位特性不同。

那么L1比较小的时候,相位会超前L1比较大的情况。

网友A:
论文中说不但有中国的博士,还有美国的博士做实验验证!(注意:看名字,这些博士都是Ch-ina-ese),

这些博士要是经常来逛21IC,就用不着做实验了。

言归正传,这个物理学家认为光速是3*10^8,然后通过使用电路理论,根据测量结果,算出交流 电速度是光速20倍。

请注意:这个结果是在默认电路理论绝对正确基础之上,得到的!

实际上,通过调整电路参数,他完全可以得到50倍,甚至10000倍光速的结论,只要测量仪器够牛!

网友A:
越想越好笑!
我现在把张物理学家证明过程,用两句话复述一遍:

论点:物理学中存在超光速物质
论据:电路理论中,光速为∞
论证过程:因为∞是大于光速3*10^8m/s,所以找到了超光速物质。

真调皮,用电路理论反证了相对论,不是天才发现不了这个"明显"矛盾--相对论里说光速不变,电路理论中说光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您不是要徹了!一個复旦的H大就夠你玩的,再來個操大,他們兩位复旦幫聯手起來,估計您更難應付的。再怎麼 ...

在这板块,你只有和老6能聊一块去!

大错!

网友J:
物理理论其实并没有完全禁止超光速。用经典电磁场理论也可以推导出在某些非线性、非均匀的各向异性介质中,例如等离子体或人造的负折射率介质中,电磁波的相速度确实是可以超过真空中光速,这不但在理论上是事实,也早已被实验验证过(见郭硕鸿《电动力学》第三版148页)。但是,然并卵,电磁波的能量传播速度与电磁波的相速度并没有关系,仍然是光速,电磁相互作用的传播速度仍然是光速,电磁波能够携带的有效信息仍然只能以光速传播!所以,特殊介质中的电磁波相速度超光速跟违反相对论真没什么关系,人家说的是真空中的光速是一切物质运动和能量传播、信息传递速度的上限。

网友F:
大shi到处添乱。

网友C:
如果学术界和教科书的概念正确。

那么他们就应该计算水速。

测试也行啊!

但人们都知道光速和声速。

但不知道水速。

那么显然,在世界各地,在人不能同时踏入2条河流的河流中。

扔一个石头,那么水纹的传递速度,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

那么与声速的340mi/小时一样,水速可能是1dm/Sec。

网友G:
大师你的长篇我们是看好还是不看好?

网友J:
显然,集总参数模型是电路理论中的一种模型,而电路理论是干什么的?是研究分析电荷在电路中的运动规律,以及电场和磁场与电路中电荷的相互作用的。因此,能够使用电路理论来分析的物理对象不能是自由空间,而且必须有电荷存在(对于电荷沿确定的路径穿过自由空间的情况,也可以把它抽象成是电路),而对于没有电荷存在的自由空间(可以有电磁场存在),是不适用于电路理论的。而且,集总参数模型已经默认了电路中某一处的电荷运动状态变化引起电路中另一处的电荷运动状态发生变化是不需要时间的,换句话说,集总参数模型在对电路进行抽象的时候已经把真实电路的一些物理特性省略了,因此集总参数模型只能用在电路的尺度不会造成信号延迟的情况下。我在几年前看到过张教授的实验研究的报道,其实说的就是在人造的反常色散介质中电磁波的相速度可以大大超过真空中的光速,OTB老师的分析其实也表达了电磁相互作用是以电磁波的群速度传播的,而电磁波的群速度只能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值。所以,这篇新的**应该是滥用了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

网友A:
上网看了下,此人整天挑战经典,还专检最知名的理论对着干,不过是个学者,到了百度百科,莫名其妙变成物理学家的,不知这个称号是谁封的,有没有同行认可!?

网友A:
电路理论教材第一章,刚好也有个1nS的延迟的图示,并清楚地说明对于低频模拟电路,这个延迟绝对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张教授在2015年才通过实验验证,而且还有几个博士来确认这个1nS?!这一群人难道没学过电路分析基础?要说凭这1ns打败相对论,那么100多年前就打败过了!

网友A:
搞科学研究,首先是发现问题。而电路理论发展到今天非常成熟,没有遇到什么紫外灾难似的坎,那张教授为何要改进集总参数理论?而否认以太的存在,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张教授也没说。总之,就是铁了心的要和经典理论对着干,这个不是学术,可能是个人性格缺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