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main函数

楼主(2016-10-26):
我刚自学2812,请教这个main函数是不是只是初始化执行一次就不执行了,比如这有个例子,里面有一个for循环,感觉都没执行样的,断点也不准设,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你不清楚for执行没有,里面加个led灯闪烁就行  断点,ccs里面右键,breakpoint。 mian函数前面没有循环的话执行一次,然后后面一直执行这个for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清楚for执行没有,里面加个led灯闪烁就行  断点,ccs里面右键,breakpoint。 mian函数前面没有循环 ...

整个for里面没有一行可以设断点,设断点,是空心的圆圈,

网友B:
执行一次你指的是次数?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循环有问题了?

网友C:
只要进入了你的这个for   就是死循环了   所以应该一直在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for里面没有一行可以设断点,设断点,是空心的圆圈,

你在for前面加断点啊,然后单步走看是否进去啊,谁叫你在for里面加断点

网友D:
for(;;);
你这里for循环语句后面为什么要跟个分号,程序都死在这里跑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for(;;);
你这里for循环语句后面为什么要跟个分号,程序都死在这里跑不出来了 ...

卧槽,果然跟楼上说的一样,for后面加了个分号。。这搞毛啊

网友E:
你的for里面是空的,执行是不确定的。你为什么不加进去参数呢?

网友F:
还带有地址的数据判断,鬼知道你那个地址的数据是什么呢?

网友G:
这个没看懂跟main函数有啥关系的。。

网友H:
执行一次,是不是死机了?

网友H:
你的for循环外部怎么能有;呢,这样肯定执行一次呀。

网友I:
for后面添加了;这个符号了。

网友I:
删除这个;才能执行后面的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r(;;);
你这里for循环语句后面为什么要跟个分号,程序都死在这里跑不出来了 ...

原来这样的啊,这是一本教材配套的例子,里面就是这样写的for(;;);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的啊,这是一本教材配套的例子,里面就是这样写的for(;;);

教材也会出错

网友J:
这是个死循环啊

网友K:
for(;;); 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