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自恢复保险丝和PTC的区别 ?

楼主(2016-10-26):
请教:
自恢复保险丝 和 PTC 有何区别 ?
百度 过了(见附图),看的晕头晕脑的,因此来社区 发帖 求助 !

还望 各位前辈、大侠 轻拍、指点 !

谢谢 !

网友A:
自恢复可以恢复很多次,ptc一次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可以恢复很多次,ptc一次就挂了

谢谢版主

网友B:
PTC就是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自恢复保险丝包括陶瓷材料的CPTC和高分子材料的PPTC两大类。

网友C:
设计出来的目的都不一样,PTC主要是发热和浪涌限制,自恢复保险主要是切断电流通路,避免烧毁。虽然两者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可以恢复很多次,ptc一次就挂了

PTC一次就挂了?是我孤陋寡闻?
还有人说“”很给力“?!!!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当时误认为是压敏电阻高压击穿一次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