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急问MOS管散热问题

楼主(2016-10-26):
在设计逆变电路时,6路MOS管电路功耗估算在5W附近,如果选用贴片mos管,是不是只要铺铜就可以了,还需要增加别的散热措施吗?

网友:
是不是只要铺铜就可以了,
还需要增加别的散热措施吗?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因为
1 . 还要考虑铺铜的面积有多大。
2 . 还要考虑电路板的工作环境是多少度。
     在南方炎热的夏天使用,还是在寒冷冬天北方使用 ???
3 . 贴片MOS都有很多种封装啊,不知道你是说那种封装。
     不一样的封装,他的散热条件都不一样。
    ( SOT23    SOT252    )

正是因为很多条件都没有确定,所以就没有答案

在没有足够的把握,尽量增加散热。

楼主:
那对于5W的热量,如果是D2PAK 封装,需要铺多大面积的铜?

网友A:
如果单只管有5W铺铜不太好使了吧

楼主:
我算的是上下桥臂两只馆,一共5W

网友A:
TO252,安装在PCB(双面的吧)上,铜箔面积1平方英寸,热阻大约50度/瓦。
你两管5W,按每只管2.5W,温升50度,那么每个管子需要2.5平方英寸。

网友B:
加散热片吧。。。做插件的,用螺丝固定在垂直散热片上

网友C:
加个小散热片比较好,可靠

网友D:
什么都不确定,就加个原始的散热片

网友E(2016-12-22):
或者考虑更换成内阻小的MOS管,这样MOS管上的功率就小了,发热也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