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雾化器雾化头是如何实现水位检测的呢,跪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6-10-26):
用单片机制作一个雾化器,但是现在对雾化头的水位检测问题不是很明白。雾化头的底部有三个接头,其中两个是电源线,还有一个是信号线,用于将雾化头中的水位以电压的形式反馈会单片机中。但是水位是如何实现反馈的呢?底部就只有一块铁片,求大神分析原因。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下信号线是否有脉冲信号。否则不好猜测。

网友B:
磁铁+干簧管吗?

网友C:
水压  气囊式水位传感器

网友D:
是不是用的超声波回波检测

网友E:
我拆过雾化器,检测探头不在陶瓷片上,在别的地方有两个金属电极。

网友F:
据说是和触摸原理一样.

网友G:
可以采用触摸IC实现,如采用合泰的BS83B16A,具有16个触摸按键可以使用,实现16阶的水位检测。如果需要做到更精细,可能需要找原厂修改库文件(做成滑条可能会更精细)。

网友H:
我这有香薰机/加湿器专用追频型芯片,雾化片方式检水

网友I:
我们有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J(2018-07-23):
楼主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我也在找这种水位传感器或者压力传感器用于小型的雾化器中。

网友K(2018-10-18):
需要电容感应式水位开关的请与我联系!13416037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