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32读写CS5460A

楼主(2016-10-26):
大家好!请问单片机与CS5460A连接脚SDO,SDI,CS,SCLK,RESET需要加上拉电阻吗?用89C58单片机读写CS5460A一切正常,现用ATMEGA32读写CS5460A就没反应,DRDY也读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虾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既然89C58没问题一切正常,移植过来应该不会有问题啊,配置好AVR的GPIO端口,输入输出的,好好查查,贴程序

楼主:
输入输出口也设置了,CS5460A就是不工作。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数据线波形,看有无异常

网友C:
用的模拟还是硬件的,模拟的话,就把那些delay延时放大或缩小。

网友A:
读取部分的程序, 你的时钟还没拉高呢,怎么就读输入口了呢?
for(i=3;i>0;i--)
    {
        for(j=7;j!=0xFF;j--)
        {
            SCLK_L();
            _delay_us(5);

            if(SDO == 1)
                *ptr |= (1<<j);
            else
                *ptr &= ~(1<<j);

            if(j==0)
                SDI_L();
            else
                SDI_H();

            _delay_us(5);
            SCLK_H();                 //拉高之后,主机数据移出,从机数据移入,检测输入端口
            _delay_us(5);
        }
        ptr++;
    }

另外的参考: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拉高之后,读取MISO电平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错误出在 if(SDO == 1)改成 if( SDO ).时序可根据6楼的意见修改,也可以不改,因为根据CS5460A读写时序图SCLK置低后大于t8(50ns)时间数据SDO就已经建立。

网友A:
嗯啊,#define  SDO        (PINC & (1<<SPI_SDO)) //PC6
SDO是8位,非零就行了,==1,反而不对了,应该是 if(SDO == 0x40)也行,
要是IAR编写的话,if(PINC_PINC6)  或者 if(1==PINC_PINC6)都可以了

网友D(2017-05-09):
ATMEGA32优势现货供应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QQ657290025

网友E(2021-04-16):
CS5460A能不能测试出电路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及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