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输入相同的电压给控制器,霍尔直流电机正反转不同

楼主(2016-10-26):
我用三轮电动车用的那种霍尔直流电机做实验,配套有控制器,转把和正反转开关。已经知道正反转开关原理就是给控制器某个信号线输出高低电平,然后我用一个单片机代替转把和开关,用单片机输出电压给控制器,发现相同电压下正反转转速明显不一样,用把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原因在哪?是因为把手有经过特殊处理吗?

网友A:
那你驱动器器是不是原来电动车上用的。如果是可能是驱动器里面已经设定好了倒挡速度。不然,倒车速度太快了很容易出事故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