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写EEPROM 24C16一个字节为什么要延时4MS以上的时间?

楼主(2016-10-26):
//AT24CXX指定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WriteAddr :写入数据的目的地址
//DataToWrite:要写入的数据

voidAT24CXX_WriteOneByte(u16 WriteAddr,u8 DataToWrite){
     u16ju;
     IIC_Start();
    if(EE_TYPE>AT24C16)        {
               IIC_Send_Byte(0XA0);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WriteAddr>>8);//发送高地址
    }else        {
              ju=WriteAddr/256;
          IIC_Send_Byte(0XA0+((WriteAddr/256)<<1));  //发送器件地址0XA0,写数据
    }

     IIC_Wait_Ack();
        ju=WriteAddr%256;
              IIC_Send_Byte(WriteAddr%256);        //发送低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ToWrite);             //发送字节                                                        IIC_Wait_Ack();
               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4);
}

每写一个字节都需要延时一个4MS的时间,如果少于4MS数据就会出错,这是为什么?如果需要同时写入100个字节就需要400MS,时间也太浪费在里面了吧,请大神指教!!!!!!!!!!在线等 。。。。

楼主:
希望有大哥指教,谢谢。在线等

网友A:
每写一个字节都需要延时一个4MS的时间?
这是 EEPROM 的特性, 写数据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这里这样处理只是为了保证写之前都有这个写时间.
不过如果楼主需要连续写数据, 又接受不了这么长的延迟时间, 你可以考虑采用页写方式. 连续写一页再加延迟时间. 详细时序参考手册吧

网友B:
呵呵,都是编程高手

网友:
建议你看看AT24CXX的手册上面有时序,A0是器件地址,然后是你要写的地址,不跨页的情况下是能连续写的,STOP后才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