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问题

楼主(2016-10-26):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不接就等着打死人吧。

网友B:
一般不连,如果用的三眼带地线的,也可以连。还看绝缘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连,如果用的三眼带地线的,也可以连。还看绝缘等级。

多谢,
  如果是三孔,那是将Y电容连机壳然后连三孔的大地,这样起保护去掉共模电压起保护作用把?
  一般不连?那Y电容的GND连接到哪里呢?系统工作电路板的地么?

网友C:
如果是三孔,你说的接法就对了。Y电容接的地是保护地,绝对不能和系统工作电路的地接通,否则有可能烧板子。如果不接机壳,你可以用一根单独的导线接到三孔插座的接地孔。

网友D:
肯定要接的防止触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