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双向可控硅怎么控制通断

楼主(2016-10-26):
这个双向可控硅是怎么工作的呢,RC端接的是单片机的IO口,VR18是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左上是电源,右端是输出

网友A:
把完整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A:
红色箭头所指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像是文字。
如果是文字的话,那么双向晶闸管A1是接地的。触发信号当然就是三极管导通时发射极电阻上的电压。

网友B:
电路不是太懂,楼上说的是可控硅可以导通,但是导通后有啥作用啊

网友C:
图看不清。
21IC改版失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箭头所指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像是文字。
如果是文字的话,那么双向晶闸管A1是接地的。触发信号当然 ...

那个是电感(属于类穿芯磁珠系列),这个是双向可控硅吧,只有T1和T2,并不分阳极阴极的;我知道RC0给PWM触发信号,但是这个触发之后能关断么,触发之后,就算RC0后面再给低电平也是关不断这个双向可控硅,不能关断可控硅那后面的那两个升压器怎么升压,都没有变化的电流;只有这个双向可控硅一直有通断,才会产生高低电压,后面的升压器才工作吧

网友D:
难到是脉冲升压电路

网友E:
选光耦可控硅

网友F:
我觉得两个可控硅的工作原理和U12那个MOS管差不多,而且可控硅的信号控制端原理也和U10差不多。RC0,RC1,RC2应该都是PWM信号,至于它们的频率是不是一样的,我就不知道了。原理都是通过单片机产生的PWM信号来调节占空比从而调节T1,T2,T3的输出。我感觉有点类似开关电源的双管反激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电感(属于类穿芯磁珠系列),这个是双向可控硅吧,只有T1和T2,并不分阳极阴极的;我知道RC0给PWM ...

“这个是双向可控硅吧,只有T1和T2,并不分阳极阴极的”
我并没有说图中晶闸管不是双向的。

“我知道RC0给PWM触发信号”
晶闸管输出不是PWM。

“就算RC0后面再给低电平也是关不断这个双向可控硅”
两支双向晶闸管可以关断,但不是靠RC0和RC1为低关断。
普通晶闸管(单向)和双向晶闸管,都是在通过其中的电流小于某一数值后关断。

网友G:
双向可控硅导通,相当于回路中窜接一个开关,不过这个开关在过零的时候,如果没有触发,会自动断开。

图片是一个温控的过零触发双向可控硅,可以参考

网友H:
双向可控硅一定是用在交流回路之中!…
要把它看成可控调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双向可控硅吧,只有T1和T2,并不分阳极阴极的”
我并没有说图中晶闸管不是双向的。

那这个原理图是怎么做到当通过其中的电流小于某一数值后关断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双向可控硅一定是用在交流回路之中!…
要把它看成可控调压“电阻”!
       ...

“双向可控硅一定是用在交流回路之中!…”
未必。本例就不是用在交流回路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原理图是怎么做到当通过其中的电流小于某一数值后关断的呢

那当然是设法使晶闸管中电流小于某一数值了。

为两支晶闸管及其附属电路(变压器T2T3及变压器的负载等等)供电的是一个反激拓扑的开关电源。该开关电源输出功率并不大(从MOS管源极串联0.2欧取样电阻以及18V直流电源仅用470uF电容即可看出),而且更重要的是与开关电源整流二极管串联了10欧电阻。该电阻增加了开关电源输出电阻,使得10欧电阻右边的两支电容(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数值看不清)不可能很快充电。
晶闸管开通后,晶闸管及变压器T2T3对开关电源来说是非常重的负载(电流很大)。开关电源由于10欧电阻,并不能提供这么大电流。晶闸管和变压器T2T3所需要的电流几乎全部由10欧电阻右边两支电容提供。于是这两支电容两端电压急剧降低,能够提供给晶闸管的电流急剧减少。当晶闸管中电流减少到不能维持晶闸管导通时,晶闸管自然关断。
晶闸管关断后不消耗电流,开关电源通过10欧电阻为右边两支电容充电,为晶闸管下次开通作准备。
此电路工作,有些类似于氖泡构成的弛张振荡器。

网友H:
额!…那么分析下:在直流状态下、有一臂触发下导通、因阳极是直流:它就一直导通!已跟触发无关了!
        另一臂永远导通不了!因阳极为负压。
       结合上述电路图来看:还是看不出有何意义?…

网友H:
哈…没看到上面回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是设法使晶闸管中电流小于某一数值了。

为两支晶闸管及其附属电路(变压器T2T3及变压器的负载等等) ...

1.那如果这样,我改变RC0和RC2的PWM周期,从1秒周期占空比50%变为2秒周期占空比50%的PWm,最终T2T3输出的电压会改变么
2.如图1圈的LC作用是什么3.如图2,这个RC1脉冲又是怎么控制的,这个IR2125的输出口HO的脉冲会影响到后面T1与T2的输出电压么,它是怎么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那如果这样,我改变RC0和RC2的PWM周期,从1秒周期占空比50%变为2秒周期占空比50%的PWm,最终T2T3输出的 ...

“那如果这样,我改变RC0和RC2的PWM周期”
我在11楼已经说过,晶闸管输出不是PWM。

看来你对此电路如何工作,还没有理解。

网友I:
不给驱动信号,电流过0时就会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这样,我改变RC0和RC2的PWM周期”
我在11楼已经说过,晶闸管输出不是PWM。

我知道输出不是PWM啊,但我给G的触发信号是PWm,这个PWM就是高低电平的触发呢,当电容输出的电流减少到到晶闸管断开后,当需要它重新导通,就不但要看电容充满电电流达到晶闸管导通,还要有触发信号,这个触发信号也要看我这PWM的时间的呢,如果我一个周期的高电平比较久,这样触发信号就来得迟,这样能改变变压器T2T3的电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输出不是PWM啊,但我给G的触发信号是PWm,这个PWM就是高低电平的触发呢,当电容输出的电流减少到到 ...

劝你把17楼回复再看几遍。
再说,也没有多大意思了。

网友J:
低于维持电流就关断;
高于维持电流,必须有驱动信号才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这样,我改变RC0和RC2的PWM周期”
我在11楼已经说过,晶闸管输出不是PWM。

那如图1圈的LC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K(2016-11-29):
s et 要用过0来管控导通

网友K:
不能用一个三极管来控制双向可控硅工作,一定要加过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