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PI干扰问题

楼主(2016-10-26):
大家好!小弟用stm32f103通过SPI去控制一个ADS8328 ADC时,在ADC的输入端会产生200HZ左右,幅值100多mV的干扰。我想问一下,这种干扰最大的可能来自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确定的有和没有干扰?

网友B:
这多半不会是SPI接口的问题。本振、数据接口、总线等确实是干扰源,但只有连线较长时辐射才明显(这里是由波长与导线长度的关系决定),200Hz的频率不高,不会是直接EMI导致,但不能绝对拍出信号包络的作用。重点检查前向电路以及系统内走交变信号的长线。

网友C:
同意楼上版主的看法,ADC干扰的可能性小,建议查看SPI波形 对应数据检查

网友D:
前面模拟电路的问题,
和CPU、AD、SPI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解答,现在有个情况是:我把SPI关掉后,再用示波器去测量,ADS8328的模拟输入端,干扰就没有了,单片机一初始化SPI就会有这样的干扰,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SPI通过某些路径干扰到了ADC输入端?在ADS8328的前级还有一级电压跟随电路,外部的采样信号,经过分压后先输入这一级跟随器,再去到ADS8328,现在是分压电阻前面没有测出干扰,分压电阻后就有干扰了。

网友E:
那就是运放跟随有问题

网友F(2017-03-16):
楼主,我现在也在写这个程序,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程序不??

网友G:
电源?地线?

网友H(2018-10-15):
楼主你的程序调什么样了,最近我参考了下你的程序,还不够完整,自己调试有点问题,有没有完整程序,供小弟参考一下,邮箱47197250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