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RC 编程中的应用

楼主(2016-10-26):
直接计算法:

typedef  unsigned int SZ_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SZ_UCHAR;
SZ_UINT GetCrc32Indirect( SZ_UCHAR * DataPtr, int DataLen, int CrcPoly ){
          int dataIdx;
          SZ_UINT crc32, byteTmp;

          int bitLoop;

         crc32 = 0xffffffff;
         for( dataIdx = 0; dataIdx < DataLen; dataIdx ++){
                         byteTmp = ( SZ_UINT )( DataPtr[ dataIdx ] ) & 0x000000ff;

                         for( bitLoop = 0; bitLoop < 8; bitLoop++ ){

                                    if((( crc32 ^ byteTmp ) & 1 ) != 0 )
                                                crc32 = (( crc32 >> 1 ) & 0x7fffffff ) ^ CrcPoly;
                                    else
                                                crc32 = (( crc32 >> 1 ) & 0x7fffffff );
                                    byteTmp = ( byteTmp >> 1 ) & 0x7fffffff;
                         }
         }

        return crc32 ^ 0xffffffff;
}

楼主:
#include \"crc.h\"

#ifdef _C51
#define _flash code
#define _FLASH _flash
#endif

#ifdef _C32
#define _flash const
#define _FLASH _flash
#endif

#ifdef _CRC8
// X^8 + X^2 + X^1 + 1
u8 _flash CRC8_TAB[256] = {
0x00,0x07,0x0E,0x09,0x1C,0x1B,0x12,0x15,0x38,0x3F,0x36,0x31,0x24,0x23,0x2A,0x2D,
0x70,0x77,0x7E,0x79,0x6C,0x6B,0x62,0x65,0x48,0x4F,0x46,0x41,0x54,0x53,0x5A,0x5D,
0xE0,0xE7,0xEE,0xE9,0xFC,0xFB,0xF2,0xF5,0xD8,0xDF,0xD6,0xD1,0xC4,0xC3,0xCA,0xCD,
0x90,0x97,0x9E,0x99,0x8C,0x8B,0x82,0x85,0xA8,0xAF,0xA6,0xA1,0xB4,0xB3,0xBA,0xBD,
...
};

u8 GetCRC8(u8 * ucPtr, u8 ucLen)
{
u8 ucIndex; // CRC8校验表格索引
u8 ucCRC8 = 0; // CRC8字节初始化
while(ucLen --)
{ // 进行CRC8位校验
ucIndex = ucCRC8 ^ (* ucPtr ++);
ucCRC8 = CRC8_TAB[ucIndex];
}
return (~ucCRC8);// 返回CRC8校验数据
}
#endif

#ifdef _CRC16
u8 _flash chCRCHTalbe[]={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
0x00, 0xC1, 0x81, 0x40};

u8 _flash chCRCLTalbe[]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
0x41, 0x81, 0x80, 0x40};

u16 GetCRC16(u8* pchMsg, u16 wDataLen)
{
u8 chCRCHi = 0xFF; // 高CRC字节初始化
u8 chCRCLo = 0xFF; // 低CRC字节初始化
u16 wIndex; // CRC循环中的索引

while (wDataLen--)
{
// 计算CRC
wIndex = chCRCLo ^ *pchMsg++ ;
chCRCLo = chCRCHi ^ chCRCHTalbe[wIndex];
chCRCHi = chCRCLTalbe[wIndex] ;
}
return ((chCRCHi << 8) | chCRCLo) ;
}
#endif

#ifdef _CRC32
/* crc32码表生成函数
u32 CRC32_Table[256]={0};
void init_CRC32_table()
{
for (int i = 0; i != 256; i++)
{
u32 CRC = i;
for (int j = 0; j != 8; j++)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EDB88320;
else
CRC >>= 1;
}
CRC32_Table = CRC;
}
}
*/

static u32 _flash CRC32_Table[256] =
{
0x00000000, 0x77073096, 0xEE0E612C, 0x990951BA,
0x076DC419, 0x706AF48F, 0xE963A535, 0x9E6495A3,
0x0EDB8832, 0x79DCB8A4, 0xE0D5E91E, 0x97D2D988,
0x09B64C2B, 0x7EB17CBD, 0xE7B82D07, 0x90BF1D91,
0x1DB71064, 0x6AB020F2, 0xF3B97148, 0x84BE41DE,
0x1ADAD47D, 0x6DDDE4EB, 0xF4D4B551, 0x83D385C7,
0x136C9856, 0x646BA8C0, 0xFD62F97A, 0x8A65C9EC,
0x14015C4F, 0x63066CD9, 0xFA0F3D63, 0x8D080DF5,
0x3B6E20C8, 0x4C69105E, 0xD56041E4, 0xA2677172,
0x3C03E4D1, 0x4B04D447, 0xD20D85FD, 0xA50AB56B,
0x35B5A8FA, 0x42B2986C, 0xDBBBC9D6, 0xACBCF940,
0x32D86CE3, 0x45DF5C75, 0xDCD60DCF, 0xABD13D59,
0x26D930AC, 0x51DE003A, 0xC8D75180, 0xBFD06116,
0x21B4F4B5, 0x56B3C423, 0xCFBA9599, 0xB8BDA50F,
0x2802B89E, 0x5F058808, 0xC60CD9B2, 0xB10BE924,
0x2F6F7C87, 0x58684C11, 0xC1611DAB, 0xB6662D3D,
0x76DC4190, 0x01DB7106, 0x98D220BC, 0xEFD5102A,
0x71B18589, 0x06B6B51F, 0x9FBFE4A5, 0xE8B8D433,
0x7807C9A2, 0x0F00F934, 0x9609A88E, 0xE10E9818,
0x7F6A0DBB, 0x086D3D2D, 0x91646C97, 0xE6635C01,
0x6B6B51F4, 0x1C6C6162, 0x856530D8, 0xF262004E,
0x6C0695ED, 0x1B01A57B, 0x8208F4C1, 0xF50FC457,
0x65B0D9C6, 0x12B7E950, 0x8BBEB8EA, 0xFCB9887C,
0x62DD1DDF, 0x15DA2D49, 0x8CD37CF3, 0xFBD44C65,
0x4DB26158, 0x3AB551CE, 0xA3BC0074, 0xD4BB30E2,
0x4ADFA541, 0x3DD895D7, 0xA4D1C46D, 0xD3D6F4FB,
0x4369E96A, 0x346ED9FC, 0xAD678846, 0xDA60B8D0,
0x44042D73, 0x33031DE5, 0xAA0A4C5F, 0xDD0D7CC9,
0x5005713C, 0x270241AA, 0xBE0B1010, 0xC90C2086,
0x5768B525, 0x206F85B3, 0xB966D409, 0xCE61E49F,
0x5EDEF90E, 0x29D9C998, 0xB0D09822, 0xC7D7A8B4,
0x59B33D17, 0x2EB40D81, 0xB7BD5C3B, 0xC0BA6CAD,
0xEDB88320, 0x9ABFB3B6, 0x03B6E20C, 0x74B1D29A,
0xEAD54739, 0x9DD277AF, 0x04DB2615, 0x73DC1683,
0xE3630B12, 0x94643B84, 0x0D6D6A3E, 0x7A6A5AA8,
0xE40ECF0B, 0x9309FF9D, 0x0A00AE27, 0x7D079EB1,
0xF00F9344, 0x8708A3D2, 0x1E01F268, 0x6906C2FE,
0xF762575D, 0x806567CB, 0x196C3671, 0x6E6B06E7,
0xFED41B76, 0x89D32BE0, 0x10DA7A5A, 0x67DD4ACC,
0xF9B9DF6F, 0x8EBEEFF9, 0x17B7BE43, 0x60B08ED5,
0xD6D6A3E8, 0xA1D1937E, 0x38D8C2C4, 0x4FDFF252,
0xD1BB67F1, 0xA6BC5767, 0x3FB506DD, 0x48B2364B,
0xD80D2BDA, 0xAF0A1B4C, 0x36034AF6, 0x41047A60,
0xDF60EFC3, 0xA867DF55, 0x316E8EEF, 0x4669BE79,
0xCB61B38C, 0xBC66831A, 0x256FD2A0, 0x5268E236,
0xCC0C7795, 0xBB0B4703, 0x220216B9, 0x5505262F,
0xC5BA3BBE, 0xB2BD0B28, 0x2BB45A92, 0x5CB36A04,
0xC2D7FFA7, 0xB5D0CF31, 0x2CD99E8B, 0x5BDEAE1D,
0x9B64C2B0, 0xEC63F226, 0x756AA39C, 0x026D930A,
0x9C0906A9, 0xEB0E363F, 0x72076785, 0x05005713,
0x95BF4A82, 0xE2B87A14, 0x7BB12BAE, 0x0CB61B38,
0x92D28E9B, 0xE5D5BE0D, 0x7CDCEFB7, 0x0BDBDF21,
0x86D3D2D4, 0xF1D4E242, 0x68DDB3F8, 0x1FDA836E,
0x81BE16CD, 0xF6B9265B, 0x6FB077E1, 0x18B74777,
0x88085AE6, 0xFF0F6A70, 0x66063BCA, 0x11010B5C,
0x8F659EFF, 0xF862AE69, 0x616BFFD3, 0x166CCF45,
0xA00AE278, 0xD70DD2EE, 0x4E048354, 0x3903B3C2,
0xA7672661, 0xD06016F7, 0x4969474D, 0x3E6E77DB,
0xAED16A4A, 0xD9D65ADC, 0x40DF0B66, 0x37D83BF0,
0xA9BCAE53, 0xDEBB9EC5, 0x47B2CF7F, 0x30B5FFE9,
0xBDBDF21C, 0xCABAC28A, 0x53B39330, 0x24B4A3A6,
0xBAD03605, 0xCDD70693, 0x54DE5729, 0x23D967BF,
0xB3667A2E, 0xC4614AB8, 0x5D681B02, 0x2A6F2B94,
0xB40BBE37, 0xC30C8EA1, 0x5A05DF1B, 0x2D02EF8D
};

static u32 GetCRC32 (void *pStart, u32 uSize)
{
#define INIT 0xffffffff
#define XOROT 0xffffffff

u32 uCRCValue;
u8 *pData;

/* init the start value */
uCRCValue = INIT;
pData = pStart;

/* calculate CRC */
while (uSize --)
{
uCRCValue = CRC32_Table[(uCRCValue ^ *pData++) & 0xFF] ^ (uCRCValue >> 8);
}
/* XOR the output value */
return uCRCValue ^ XOROT;
}
#endif

#endif

网友A: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2.html

网友A:
自动生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2.html

谢谢。

网友:
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查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循环冗余检查(CRC)是一种数据传输检错功能,对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附在帧的后面,接收设备也执行类似的算法,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