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RBT6电源短路、芯片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6-10-26):
调试过程中,发现下图中SDA和net_c4-1(内部1.2V滤波电容)短路

解决短路问题后,STM32F205RBT6在调试过程中突然发现电流变大(原本电源输入20V/100mA左右突然变为20V/600mA,然后断电后开机变为250mA左右),芯片发烫,但是芯片调试(下载程序)、和程序工作都正常,测量3.3V的电阻,发现电阻为0欧姆(可能万用表不准),工作时测量3.3V电源电压正常,何故?

网友A:
是PCB问题吧?

网友B:
是不是别的地方焊接的有问题

楼主:
都检查过了,把刚焊接的地方重新再焊了一次,并且用万用表测量过,没有短路;
关键是已经正常了10多天……

楼主:
刚刚把205给换了,恢复正常工作,并且静态的时候电流也变小了,看来还是和SDA短路导致内部电源出现问题

网友C:
PCB或焊接焊点出问题了。。。也可能芯片内部哪儿被你弄烧了。

网友D:
走线不要太拥挤了,如果拥挤,不要太粗了,容易连一起。。。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了

网友E:
可能是和SDA短路导致内部电源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