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C/C++中的回调函数

楼主(2016-10-26):
在理解“回调函数”之前,首先讨论下函数指针的概念。
函数指针
(1)概念:指针是一个变量,是用来指向内存地址的。一个程序运行时,所有和运行相关的物件都是需要加载到内存中,这就决定了程序运行时的任何物件都可以用指针来指向它。函数是存放在内存代码区域内的,它们同样有地址,因此同样可以用指针来存取函数,把这种指向函数入口地址的指针称为函数指针。
(2)先来看一个Hello World程序: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楼主:
然后,采用函数调用的形式来实现:
void Invoke(char* s);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voke("Hello World!\n");
    return 0;
}

void Invoke(char* s)
{
    printf(s);
}
用函数指针的方式来实现:
void Invoke(char* s);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Invoke("Hello World!\n");
    return 0;
}

void Invoke(char* s)
{
    printf(s);
}

楼主:
用函数指针的方式来实现:
void Invoke(char* s);

int main()
{
    void (*fp)(char* s);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fp)
    fp=Invoke;              //将Invoke函数的入口地址赋值给fp
    fp("Hello World!\n");   //函数指针fp实现函数调用
    return 0;
}

void Invoke(char* s)
{
    printf(s);
}
  由上知道:函数指针函数的声明之间唯一区别就是,用指针名(*fp)代替了函数名Invoke,这样这声明了一个函数指针,然后进行赋值fp=Invoke就可以进行函数指针的调用了。声明函数指针时,只要函数返回值类型、参数个数、参数类型等保持一致,就可以声明一个函数指针了。注意,函数指针必须用括号括起来 void (*fp)(char* s)。
     实际中,为了方便,通常用宏定义的方式来声明函数指针,实现程序如下:
typedef void (*FP)(char* s);
void Invoke(char* s);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FP fp;      //通常是用宏FP来声明一个函数指针fp
    fp=Invoke;
    fp("Hello World!\n");
    return 0;
}

void Invoke(char* s)
{
    printf(s);
}

楼主:
函数指针数组
      下面用程序对函数指针数组来个大致了解: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typedef void (*FP)(char* s);
void f1(char* s){cout<<s;}
void f2(char* s){cout<<s;}
void f3(char* s){cout<<s;}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void* a[]={f1,f2,f3};   //定义了指针数组,这里a是一个普通指针
    a[0]("Hello World!\n"); //编译错误,指针数组不能用下标的方式来调用函数

    FP f[]={f1,f2,f3};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的数组,这里的f是一个函数指针
    f[0]("Hello World!\n"); //正确,函数指针的数组进行下标操作可以进行函数的间接调用

    return 0;
}

楼主:
回调函数
(1)概念:回调函数,顾名思义,就是使用者自己定义一个函数,使用者自己实现这个函数的程序内容,然后把这个函数作为参数传入别人(或系统)的函数中,由别人(或系统)的函数在运行时来调用的函数。函数是你实现的,但由别人(或系统)的函数在运行时通过参数传递的方式调用,这就是所谓的回调函数。简单来说,就是由别人的函数运行期间来回调你实现的函数。
(2)标准Hello World程序: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printf("Hello World!\n");
    return 0;
}
将它修改成函数回调样式:
//定义回调函数
void PrintfText()
{
    printf("Hello World!\n");
}

//定义实现回调函数的"调用函数"
void CallPrintfText(void (*callfuct)())
{
    callfuct();
}

//在main函数中实现函数回调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CallPrintfText(PrintfText);
    return 0;
}

楼主:
修改成带参的回调样式:
void PrintfText(char* s)
{
    printf(s);
}

//定义实现带参回调函数的"调用函数"
void CallPrintfText(void (*callfuct)(char*),char* s)
{
    callfuct(s);
}

//在main函数中实现带参的函数回调
int main(int argc,char* argv[])
{
    CallPrintfText(PrintfText,"Hello World!\n");
    return 0;
}
至此,对回调函数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