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LM2576的怪问题

楼主(2016-10-26):
我用LM2576T-12给设备做电源,输入24V输出12V,装有小散热片。芯片用过国产两块多的,也用过进口十几块的,电感用过12*12功率电感、铁粉芯磁环、铁硅铝磁环,容量用过470UH、220UH、100UH,续流二极管用SS36。但以上所有器件怎么组合都避免不了一个奇怪现象,负载电流400-500mA时发热比较明显(当然也没到很烫的程度,手还能长时间接触),而负载电流到1A左右时反而几乎不热了,一点温温的感觉。虽然不影响产品使用,但总觉得这不科学啊!有能想明白其中机理的同学吗?
    再补充一点,整个过程波形完美,没有出现反馈震荡现象。

网友A:
负载轻时,效率低,故而落在芯片上的损耗大,芯片发热就明显,负载增加时,效率反而高了,故而落在芯片上的损耗就少了。
效率曲线,两头都低,中间高

网友B:
看下波形,是不是工作在连续临界点上。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这个玩意就是中段效率低,轻载重载效率都相对较高一些,比起78xx不知道好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