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基于C语言的代码文件组织

楼主(2016-10-26):
基于C语言的代码文件组织

嵌入式系统一般用C语言来实现,当代码规模增大后经常出现各种问题:如何将众多的源文件放置在不同的目录中?头文件.h和源文件.c如何组织?说明文档和源文件如何存放?还要考虑移植。

下面以LwIP为分析案例,学习一个经典的文件组织架构

1  LwIP文件组织架构

楼主:
从图1可以看到,设计者一开始就考虑了主代码与移植代码分离:lwip是主代码,LwIP_Port是移植代码,当需要移植LwIP时可以让用户只关心LwIP_Port目录下的文件,减少工作量。

LwIP_Port下有两大目录,arch目录保存LwIP移植到不同OS下时该修改的文件,ethernetif保存LwIP移植到不同的网络适配器时该修改的文件。

2 主代码与移植代码分离

楼主:
主代码目录下,首先是doc目录,它保存LwIP的说明文档,其次是src目录,它保存LwIP的主文件。主文件按不同的功能又分成4部分:api是用户调用接口,core是核心文件,include是整个系统的头文件存放区,netif处理底层网络接口。

图3 主文件的组织

楼主:
接下来再来看看.h头文件是如何组织的,从图4可以看出,所以的头文件都存放在LwIP\lwip\src\include下,头文件与.C源文件还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这种统一存放方便查找和维护。

图4 头文件的存放与对应关系

楼主:
把头文件集中存放的另一个好处是便于代码编译,当代码放置于编译环境(常见为IED环境)中可以设置预编译路径,告诉编译器头文件在什么地方。设当前编译环境为IAR,以图4为例可以设置预编译宏指令,在工程的Option下,选择C/C++ Compiler下的Preprocessor,添加

$PROJ_DIR$ \Lwip\lwip\src\include

这样一来,.C源文件的如下语句就能让编译器找到对应的头文件。

#include "lwip/def.h"

因为编译器会将上述语句的包括路径解释成:($PROJ_DIR$是工程当前目录)

#include $PROJ_DIR$ \Lwip\lwip\src\include\lwip\def.h

网友A:
分析的很好,学习

网友:
这些组织方法确实很有效,特别工程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