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575相关问题

楼主(2016-10-26):
用LM2575将24V直流转换为3.3V直流,输出波形有很多干扰,是跟电路有关吗?电路是用户手册上的。还有别的24V-3.3V的转换器IC好选吗?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噪声本来就比较大,2575属于早期通用开关电源,几十mV甚至100mV左右的纹波很正常

网友B:
输出波形有很多干扰,进行后级的滤波就好了,主要是看你的纹波有多大了,是否在芯片允许的范围内呢?

网友C:
想降低纹波,要注意器件的选型,特别是储能电感和滤波电容,PCB的布局走线也有讲究

网友:
一般按照资料进行典型电路设计么有问题,注意元件参数等,包括PCB设计比如电容要靠近管脚。

网友D:
我怀疑电感会有问题, 一般这个电路中常见的问题在电感和那个续流管上.
由于你这个电路的续流管开通的时间很长, 建议选型上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