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寻求滤波电感

楼主(2016-10-26):
最近做直流载波通信方案(双绞线上电压12V,载波频率10KHz,既可以通讯又可以给终端供电),需要在双绞线上添加大感量的滤波电感,防止10KHz的方波被终端dc-dc电源系统的电容滤除,拿到的样品上使用的电感磁芯是硅钢片,感量在56mH左右,寻求大神提供硅钢片电感供应商信息,谢谢!

楼主:
请大神帮忙指点啊

网友A:
优质的硅钢薄片用于10kHz是没问题的,但对于10kHz的频率来说,56mH电感量的感抗还是低了点,会使信号幅度有较大损耗,建议选200mH以上的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