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STM32F407 如何采集外接的一个16位AD数据信号

楼主(2016-10-26):
导师让我设计一个基于STM32F407芯片的液压控制器,希望外接一个16位的AD转换器来提高精度,求各位大神如何采集外部16位AD芯片的 16位数据信号

网友A:
看你采用什么型号的 ADC 芯片了
通常有并口类型的接口的, 也有串行数据接口的, 现在串行的居多, 以 SPI 接口最常见.
如果还没有选择芯片, 可以去这边找找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erter-overview.page

楼主:
我还是一个小白,我看的网上有资料说用STM32F407的FSMC功能

网友B:
看楼主用什么16位的芯片了,,,看上面适合哪种接口了。

网友B:
FSMC这个速度快,还可以控制屏幕,控制存储器。

楼主:
我不需要高速的,1MS一次就可以,昨天看了看应该用串行芯片 用SPI估计就行了

楼主:
感谢二楼的网站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