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上目标板总是报错

楼主(2016-10-26):
    target initialization failed: <-1274>

网友A:
是上电问题吗?

楼主:
不是上电问题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文档说明这些情况,尤其是解释错误代码

楼主:
如:
    现在的-1274等等

网友B:
先要排除仿真器和CCS的问题,连接一些好的板子,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嗯,如果有问题,确认仿真器是不是坏了,是否要更新相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D:
如果仿真器和CCS都没问题,那就需要检查硬件。

网友E:
检查一下DSP是否已经脱离了Reset状态,是否有CLKOUT输出,一些READY,NMI,HOLD信号是否已拉高。

网友F:
另外,要查一下DSP JTA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G:
如果JTAG接头和DSP JTAG口的距离超过6英寸,需要中间加缓冲。

网友H:
你应该先确定一下仿真器和片子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D:
直接没找到硬件  这个问题比较多 不好说

网友G:
个人感觉还是设置有问题,现在的硬件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I:
强烈赞同,硬件大多数比人可靠!!!

网友J:
这是提示对目标办初始化失败。。

网友K:
这么简单的错误提示的怕是需要问问仿真器的厂家技术支持的

网友L:
这个就是连接不正确,看看接口问题吗

网友L:
这么一句话很难找出其中的错误。

网友M:
这个很难看出是哪里的问题的

网友M:
这个应该是系统不兼容不能连接。

网友N:
硬件没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