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转换电路输出电压一段时间后变零

楼主(2016-10-26):
利用FPGA控制数模芯片,已经得到正确的输出电压,请问在不更新数模转换芯片的输入的情况下,空载的数模转换电路的输出电压会不会变化?
为何我设计的电路的输出电压在一段时间后会变为零?

网友A:
不会变化
会不会中途出现复位了呢?

网友B:
空载的数模转换电路,什么意思?

输入悬空,还是数据端口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变化
会不会中途出现复位了呢?

用FPGA依次写入复位信号、控制信号和数据后就没有再给信号了,这样的话是不是输出电压应该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的数模转换电路,什么意思?

输入悬空,还是数据端口悬空?

意思是数模转换芯片的输出电压的引脚没有接外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不能中途斷電,否則電腦又重啓。這是好經驗,一般搞理論的還真不懂。

没有中断供电,但是输出电压变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