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条件语句问题

楼主(2016-10-26):
以前认为if 条件语句很简单,没有什么限制,但是最近做一个项目的时候,需要对于水位做一个范围判断,但是结果总是不对,不知道什么问题。
似乎和编译器有很大的关系,在CCS以及KEIL中似乎都存在这个bug.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正常工作的:
void C_water(void)
{
  if(S<=Height+0.8){
    if(S>=Height-0.2){
     control=0;}   }
if(S<=Fanwei+0.2) {
     if(S>=Fanwei-0.8){
      control=1;}  }
}

不正常的:
void C_water(void)
{
  if(Height-0.2<=S<=Height+0.8){
     control=0; }
if(Fanwei-0.8<=S<=Fanwei+0.2) {
      control=1; }
}

网友A:
运算符优先级问题,加()吧

网友B:
楼上那样的做没有啥意义的吧,,if 语句嵌套if语句的。。

网友A:
Fanwei-0.8<=S<=Fanwei+0.2
这个有问题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Height-0.2<=S<=Height+0.8等价于((Height-0.2)<=S)<=(Height+0.8),
但是((Height-0.2)<=S)的结果是真(或假),真(或假)再和数值(Height+0.8)比较大小,结果好像有点不太确定。。。。

网友D:
实际应用的时候,像这种情况,肯定是要避免的。

网友E:
如果实在不想写2个if的话也可以这样写:
if( (S>=Height-0.2)  &&  (S<=Height+0.8) )

网友F:
楼主这写法一看就是新手,C的水很深。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不过楼上几位解释完全正确,运算的优先级导致你这么写和你的目的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G:
涨见识了.....条件居然可以写成这样.....

网友H:
这样写几乎100%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I:
这个真不是BUG

网友J:
你那个大括号为什么加在if括号的后面呢,这其实是个很不好的习惯。

网友K:
我看完就是想说一句的,,优化程序的吧,,没必要正那么多的if的吧

网友L:
你为什么要实现多步在一个括号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运算符优先级问题,加()吧

加()只是保证优先级而已。

网友M:
这个bug有什么问题?

网友M:
你这个能不能分布执行呢?

网友N:
这样的程序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