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PSoC1做过CRC-16吗

楼主(2016-10-26):
有人用PSoC1做过CRC-16吗,手册看不太明白,主要是不理解CRC,他仅仅是一个生成器,还是也加进去判断了,输出的是1或0两个结果。

网友A:
里面仅仅可以生产CRC校验码,但是生成以后该如何验证呢?

楼主:
PSoC1里有逻辑功能吗?例如触发器、门之类的

网友B:
输出为1,;错误输出为0。

网友C:
CRC我建议你用通用软件的更好一些,更灵活。

网友D:
网上有很多现成的代码。PSOC1是有一些简单的门电路,一般是用在输入输出或者模块之间的连接。

网友E:
嗯,如果需要资源较多,我建议你用PSOC3

楼主:
PSoC1里面有一个CRC的生成模块,但是生成以后不知道怎么验证,加一个SPIM可以输出,但是验证需要后面的电路

网友F:
crc是神马,谁给解释解释?

网友G:
CRC-16是循环冗余错误校验

网友H:
CYPRESS只有CRC生成的模块,校验的估计是模块占用太多,搞不定。

网友I:
一般CRC用在串口通讯,速率不高,还是用软件的吧。

网友A:
我之前也是看到PSOC有CRC模块,就选用了,结果回头还是用的软件。

楼主:
校验具体需要哪些模块呢,应该差不多吧?所用资源我看不是很多的!请教一下。

网友C:
资料里都有,你仔细看下吧

网友J:
http://www.21ic.com/tools/HotWC3_V1.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