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DO电路详解

楼主:
在百科上,是这么讲的:

如右图所示,该LDO电路由串联调整管VT、取样电阻R1和R2、比较放大器A组成。

取样电压加在放大器A的同相输入端,与加在反相输入端的基准电压Uref相比较,两者的差值经放大器A放大后,控制串联调整管的压降,从而稳定输出电压。当输出电压Uout降低时,基准电压与取样电压的差值增加,比较放大器输出的驱动电流增加,串联调整管压降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升高。相反,若输出电压Uout超过所需要的设定值,比较放大器输出的前驱动电流减小,从而使输出电压降低。供电过程中,输出电压校正连续进行,调整时间只受比较放大器和输出晶体管回路反应速度的限制。

问题:

1、运放净输入电压增大,输出电流会变小?

2、为什么调整管用了PNP管?

3、LDO电路与串联型稳压电路有什么不同?

这个电路的关键在于调整管状态的分析,首先回答第三个问题,
LDO也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电源串联型稳压电源最大的不同在于,调整管的工作状态。
LDO中的调整管工作在饱和状态,运放控制的是饱和程度的高低,而串联型稳压电源,调整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LDO的压差能做得那么小。很明显,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时,UCE至少要有1V以上,一般都是好几V。而饱和状态下,一般只有零点几V。这也就是低压差的根本原因。
再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运放净输入增大,输出自然增大。这样就导致发射结UBE电压减小,根据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UBE下降,则IB自然减小。再看输出特性曲线,IB减小后,在饱和区,IC也跟着大幅度下降,而整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就是由调整管的IC电流决定的。
之所以选用PNP管,也是跟状态有关系,PNP 管子做开关更容易(单片机驱动输出就经常这么做),只要运放输出介于发射极、集电极电压之间(确保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即可),而且由于需要变化的范围小,比较容易控制调整管的饱和程度。用NPN做开关,陷入饱和状态,理论上也可以,但是你自己看一下,此时它的饱和控制比较困难,一方面是运放输出,另一方面是,UE的电压(E刚好又在输出端) ,两者合成对UBE的控制,很困难。另外一点,从三极管的使用来看,三极管的集电极面积最大,最适合带负载,所以一般电路用三极管驱动的话,负载都在集电极上,而用NPN管的话,负载是在发射极上。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你仔细看看,LDO往往可以用比较小的三极管实现比较大的电流输出,而NPN型电源,使用的管子很大,输出却很一般。相比之下,PNP型管的使用效率更高,成本也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