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比较器模块

楼主(2016-10-27):
PSoC提供了最多4个比较器,其特点主要有:
输入偏置小于5mV;
轨至轨共模输入范围Vssa-Vcca;
通过使用快速、慢或超低功耗在速度和功耗之间进行权衡;
比较器输出能布线到查找表(Look Up Table,LUT),执行简单的逻辑功能,然后也能布线到数字模块;
比较器的正输入可以选择穿过一个低通滤波器;
比较器输入能连接到GPIO,DAC输出和SC模块输出;

网友A:
到比较器的正和负输入来自模拟全局总线,模拟复用线,模拟本地总线和高精度的参考源。

楼主:
        从比较器的输出能布线到两输入LUT的任何一个,LUT的输出布线到UDB数字系统接口。

网友A:
PSoC包含4个LUT。LUT有两个输入,一个输出。

楼主:
LUT由比较器驱动。LUT的输出布线到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

网友A:
从UDB阵列的数字系统接口,这些信号能连接到UDB,DMA控制器,I/O或者中断控制器。

楼主:
LUT控制字写入寄存器,用于设置输出的逻辑功能。

楼主:
PSoC5包含最多4个通用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是独立的,使用外部或内部信号能将运算放大器配置成一个增益级或者跟随器。

网友A:
输入和输出信号能全部连接到内部全局信号,使用ADC或者比较器对其进行监测

网友B:
通过在信号和GPIO引脚之间切换来实现配置。

网友C:
放大器有三个速度模式:

快。

网友C:
低速模式消耗最小的静态功耗。快速模式消耗最大的功耗。输入能轨至轨的摆动。

网友D:
输出摆动能轨至轨的运行在低电流输出,在50mV的轨迹内。

网友D:
当驱动高电流负载
(大约25mA),输出电压能得到500mV内的轨迹。

网友D:
PSoC5包含四个开关电容/连续时间(SC/CT)模块。

网友E:
每个开关电容/连续时间模块建立一个带有开关、电容和电阻阵列的轨至轨的放大器。

网友D:
开关电容是一种电路设计技术,使用电容脉冲开关(而不使用电阻)创建一个模拟功能。

网友D:
相同的放大器和模块接口也是可连接到电阻阵列,可以允许建立不同的连续时间功能。

网友E:
这些电路通过在电容之间打开和关闭不同的开关,搬移电荷(charge)来运行。非重叠相位的时钟信号控制开关,所以不会同时打开所有的开关。

网友D:
纯粹的运算放大器-连续模式;

网友E:
单位增益缓冲区-连续模式;

网友D: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PGA)-连续模式;

网友E:
互阻放大器(Transimpedance Amplifier,TIA)(也称为电流-电压转换器)-连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