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模块

楼主(2016-10-27):
一些PSoC提供了专用的硬件加速器模块用于数字滤波。

楼主:
数字滤波器模块(Digital Filter Block,DFB)有一个专用的乘法器和累加器在一个时钟周期内计算24x24位的乘法和48位的累加算法

网友A:
直接将直接形式的有限脉冲响应滤波器(Finite Impulse Response,FIR),因此一个时钟就可以计算一个FIR结果。

网友B:
MCU也能实现这个模块的功能,但是速度要慢,并且会消耗MCU的带宽。

网友A:
用专用硬件实现滤波器是靠数据流推动的,而使用MCU实现滤波器是靠程序计数器PC推动的,所以硬件实现要比MCU实现要快很多

网友B:
实现MCU串行处理和专用硬件并行处理的完美结合。

网友B:
两个数据流通道;

网友B:
两个使用模型用于流和块操作;

网友B:
一个中断和两个DMA请求通道;

网友A:
三个信号量位用于和系统软件进行交互;

网友B:
用于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对齐选项;

网友A:
DFB是一个24位定点的,可编程的有限范围的DSP引擎。

网友B:
DFB支持最多两个数据流通道,在这个通道上本地保存着编程指令,历史数据和滤波器系数。

网友A:
接收到的来自其它通道和模块(通过PHUB接口)的周期性采样。

网友B:
系统软件能加载采样值和系数数据从/到DFB数据存储器,和/或者在块模式下重新编程不同的操作。

网友A:
允许多通道处理和实现比本地存储器所支持的更高阶数的滤波器。

网友C:
模块提供软件可配的软件中断(DFB_INTR_CTRL)和两个DMA通道请求(DFB_DMA_CTRL)。

网友C:
        数据的移动由DMA控制器控制,但也可以由CPU直接移动。

网友B:
软件可用三个信号量与DFB代码(DFB_SEMA)进行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