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开发板只下载了一次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

楼主(2016-10-27):
新买的stm32f103开发板,只烧进去一次程序,就再也烧不进去了,还是用segger软件下进去的,keil压根就没下进去,换了jlink下载器也不行,下载时显示没有设备识别。网上有说更改boot1和boot0设置,选用其他的启动模式,但是板子上没有任何开关之类的,不知道是在keil里改还是在哪里改?请各位大神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A:
估计你是把 SWD 的引脚配置为IO功能了  所以无法识别

网友B:
用ISP的方式先把芯片擦除一下

网友C:
keil里没法开;
你程序是不是操作和JATG相关的IO啊;

网友:
官方的?你用ST-LINK2下载,百分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