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6-10-27):
主从JK触发器是在CP脉冲高电平期间接收信号,如果在CP高电平期间输入端出现干扰信号,那么就有可能使触发器产生与逻辑功能表不符合的错误状态。边沿触发器的电路结构可使触发器在CP脉冲有效触发沿到来前一瞬间接收信号,在有效触发沿到来后产生状态转换,这种电路结构的触发器大大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和电路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A:
维持阻塞式边沿D触发器的逻辑图和逻辑符号如图9-7所示。该触发器由六个与非门组成,其中G1、G2构成基本RS触发器,G3、G4组成时钟控制电路,G5、G6组成数据输入电路。

网友A:
和 分别是直接置0和直接置1端,有效电平为低电平。分析工作原理时,设 和 均为高电平,不影响电路的工作。

网友B:
这个是数电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