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AC161S997芯片 状态寄存器报环路错误 00E3 ,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6-10-27):
最近在用TI的DAC161S997芯片输出一个标准4-20mA的电流,程序差不多了,读取和写寄存器都正常。我的测量方法是在OUT脚和地之间接一个电阻,测电阻对地的电压,电压为零,当在LOOP+和LOOP-之间接电阻时,发现电压也没有变化(由于接触模电少,所以可能不对)。希望有用过的或者模电好的朋友提供帮助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OUT脚  LOOP+ 和 LOOP-
怎么这么多信号在你的图中都没有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脚  LOOP+ 和 LOOP-
怎么这么多信号在你的图中都没有看到呢

第九脚就是OUT脚,LOOP+和LOOP-就是TI_mA+和TI_mA-

网友A:
我看你的这两个二极管封住了电流的通路, 不知道还怎么输出电流来
看看手册上的电路, 先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