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不同绕组变压器的问题,接地的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6-10-27):
各位大神你们好,第一次来21电子,有一个疑问,想问问大家。看图

我买了一个环变压器,然后买回来,发现是不同的绕组,我用来做功放的,因为他们都说,前级运放和功放要进行隔开,不能用同一个电源。
然后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图片中,15V-0-15V这组,是给功放的, 12V-0-12V这组,是运放的,但是我的地能不能共在一起呢?会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
对不起,图片弄错了,图片是这张!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试试看吧。

网友B:
“但是我的地能不能共在一起呢?”
不共地,你的“运放+功放”不能工作,且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的地能不能共在一起呢?”
不共地,你的“运放+功放”不能工作,且可能损坏。 ...

嗯嗯,因为我起初不知道,因为这个绕组是不同的。
后来想到,就是先两部分整流,然后运放信号和地连接过去。地还是要在一起的。只是不能再前面就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试试看吧。

嗯嗯,谢谢你的回复,地是一定要连接在一起的。。。。单点连接就好!

网友C:
我也是做音响的,我建议你最好是功放地和前级地还是要分开走,然后再回到大电容要遵守一点接地原则。如果你统一铺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准备一把锋利的刀片,用来后面调低噪的时候分割地线。CLASS D的话,地噪可能还更大。还有信号输入最好用差分电路可以减少外界信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做音响的,我建议你最好是功放地和前级地还是要分开走,然后再回到大电容要遵守一点接地原则。如果你 ...

嗯嗯,是的,我是这样想的,谢谢您!

网友D:
小信号和功率信号要分开走,最后在电源根部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信号和功率信号要分开走,最后在电源根部共地

有示意图吗?谢谢。

网友E:
环形变压器最方便的地方是如果你觉得电源还不够多可以自己再加个绕组进去。。。

网友F:
只要一点接地,二者的电流是不能窜流到别的电流回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見過梯子就好辦。您可以再問問教授們要有實戰經驗的,例如做功放的。

知道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