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2.4G的wifi天线问题

楼主(2016-10-27):
各位大侠好:
前面刚开发一个平台,使用是wifi 2.4G 2T2R的PCB天线,PCB是4层FR4,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PCB天线长度是如何计算的?1/4波长还是算上PCB的介电常数考虑
2、PCB天线一个接地一个没有接地,差别是?
3、这样摆放天线场型图是?
4、PCB的天线效率,驻波比、隔离度等指标要求
5、PCB天线的走线宽度以及到PCB铜皮距离(参考地)距离要求是?

网友A:
画完之后,按照芯片要求,要做阻抗匹配

网友B:
问的问题挺多的,可以等专业的人员回复,坐等

网友C:
你这是FR4介质,要再FR4上计算1/4波长;
接地的是Pifa结构,不接地的是Monopole结构两种都可以用,场型会不一样,建议用Pifa;
建议仿真下,能够得到天线的尺寸和净空区大小,同时也能看到天线场型图。

网友D:
这种天线设计,如果要做得专业。一般需要专业的校准设备,
简单的layout,通信是可以,但是对于吞吐量、效率、匹配那些未必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