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用双通道DAC输出电压,DAC2无法输出满电压

楼主(2016-10-27):
采用的是DAC+DMA的方式,直接读取的数组,无论是锯齿波还是正弦波,DAC2都不能正常输出电压,最高电压在2V左右,但是DAC1却能够正常显示,两个DAC通道的配置代码完全一样,尝试了各种办法都不行。。。求大神解释,附图两张和DAC.c,下面被削了那个图是DAC2。。。

DAC1正常输出

DAC1正常输出

DAC2输出问题

DAC2输出问题

网友A:
那你试下DAC2,不用DMA用正常的方式,输出模拟电压也不行吗

网友:
对,试试直接输出看看咋样。如果还是这样,考虑是不是电路有差异。

网友B:
是不是哪里冲突了

网友:
跟搞了个限幅一样。

网友C:
重点检查下有无管脚的复用冲突,再就是外围硬件线路是否嵌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下DAC2,不用DMA用正常的方式,输出模拟电压也不行吗

试过了。PA5直接拉高是可以的,但是DAC2直接产生个三角波也不行,也是卡在那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试下DAC2,不用DMA用正常的方式,输出模拟电压也不行吗

解决了一半,,,貌似是代码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不理解,我把GPIO的配置函数,也就是PA4和PA5的配置那几行写在主函数就可以了,但是写在我自己创建的dac.c就不行,不知道为啥,而且限伏的情况也没有完全解决,只是从2V左右变到3V了,也到不了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