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如何把24V的脉冲信号(0-10KHZ)转换成5V脉冲,如何制作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27):
通常情况下,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B:
三极管加上光耦就可以了  10K 频率不高 一般器件就可以

网友C:
沙发说的最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电阻分压即可。

试了一下,好像可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5V转24脉冲那种电路最好。

网友D(点评):
用Vcc=24v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加上光耦就可以了  10K 频率不高 一般器件就可以

817光耦最多到6KHz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好像可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5V转24脉冲那种电路最好。

“5V转24脉冲那种电路最好”
captzs已经说过:用片比较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817光耦最多到6KHz就不行了

有高速比较器。
不过,不需要隔离的话,没有必要使用光耦,因高速光耦比较贵。

网友E:
电压和电阻相应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F:
比较器好

网友G:
如果对脉冲波形规整度要求不高,不需要严格的阻抗匹配,直接电阻分压即可。如果对脉冲波形规整度要求较高,后级电路输入阻抗较低或输入电容较大,在电阻分压后加一个5v供电的74HC14施密特触发门整形并作阻抗匹配。如果考虑安全需要隔离,可用高速光耦或脉冲变压器隔离降压,再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和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和电阻相应改一下就行了

中间的三极管是那个型号啊

网友(2017-04-07):
请问楼主用的多大的电阻分的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