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上电后。默认高电平 PWM控制导致LED会出现闪烁求解!

楼主(2016-10-27):
我用的是STM8的单片机。只要一上电就触发了上电复位!GPIO就输出高电平,然后我程序在初始化GPIO为低电平。这样就有了一个小脉冲。不过足以使LED闪烁一下

PIN口输出的PWM波形,以此控制LED的亮度。所以在Pin输出那里加个电容不可以。会导致PWM输出不对。

Pin口输出的高电压是3V。而电源电压是12V。请问该怎么改电路才不会使LED出现闪烁???

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Pin不可以,Rb右边总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不可以,Rb右边总该可以吧!

一样的效果。Pin输出的PWM。如果加了电容。PWM就很差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复位之后都是默认做输入的,有点会有弱上拉。
你这个单片机上拉是不是太强悍了?
建议:
1.检查你的程序,你是不是将IO口设置为输出了,然后输出1,再输出0.看是否有调整的可能
2.接一个下拉电阻。
3.实在不行,改为PN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单片机复位之后都是默认做输入的,有点会有弱上拉。
你这个单片机上拉是不是太强悍了?
建议: ...

PNP怎么接才好呢?电源电压达到12V。而输出的高电平才3V。有点难

不好意思,没有考虑到12V。

网友C:
1、干脆再用一个三极管,使输出1时灯不亮,0时灯亮。这样系统复位时,引脚为1灯也不会亮了,然后要不要其亮就取决于你的软件配置。
2、用一个2.7K左右的下拉电阻,系统上电时默认为1,应该是其内部弱上拉引起的,用一个2.7K的下拉电阻能把上电时电压拉下来(此电阻分压能不能使三极管导通要看内部弱上拉大小和三极管型号,可查资料和实际调试),然后系统运行时软件将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推挽输出时驱动电流较大,这样可以拉高2.7K电阻,让三极管识别高电平。
当然,第二种方法要根据芯片资料的具体情况来定,我不知道你这款芯片情况如何,可以好好看看datasheet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干脆再用一个三极管,使输出1时灯不亮,0时灯亮。这样系统复位时,引脚为1灯也不会亮了,然后要不要其亮 ...

接下拉电阻还是会有微微导通的。LED还是会闪烁下。

网友C:
应该不至于吧?三极管硅管压降有0.6~0.7V,锗管0.3V,下拉电阻分压低于其正向导通偏置电压,PN结截止,应该三极管就导通不了啊

网友D:
这个电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如果是stc的,他上边有介绍的,想复位后输出低电平可以接下拉电阻

查看文档的422页上边的截图就是这个资料的截图,stc的文档。

网友E:
我想顺便问一下,用PWM做LED的呼吸灯,其本质就是LED频繁的闪若干毫秒,

相比平常IO口控制LED的方法,低电平0不亮,高电平1亮,

PWM呼吸灯的话,LED会不会坏的特别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顺便问一下,用PWM做LED的呼吸灯,其本质就是LED频繁的闪若干毫秒,

相比平常IO口控制LED的方法,低电 ...

。。。我不在乎这个!这是LED材料学的事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可以导通的吧

网友G:
两种方法:
1. 换IO,换成默认是输入的pin或默认是高阻态的或默认输出低的;
2. IO不换,管子换成PNP三极管;

网友H:
IO和三极管之间加一个反相器,然后逻辑改成输出1不亮,输出0亮。

网友H:
其实绝大多数IO输出,都以低电平代表有效。
比如,我们很多外扩芯片的CS管脚,WR,RD管教,都是低电平有效的。
另外向74HC138,3-8译码器,也是以低电平有效作为输出。
所以单片机复位时,才会默认让所有管脚都是高电平。

网友I:
上电闪烁我也遇到过,都是接个10K的下拉电阻解决的

网友J:
这就是硬件设计逻辑方面的问题~
得改。要么换PNP 改PWM
要么加PNP做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如果是stc的,他上边有介绍的,想复位后输出低电平可以接下拉电阻

我的Rb需要自定义来控制LED的亮度。然后即使加到10K也会有闪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种方法:
1. 换IO,换成默认是输入的pin或默认是高阻态的或默认输出低的;
2. IO不换,管子换成PNP三极管 ...

请问PNP架设的电路怎么才能匹配我的电路呢?我现在在架设PNP时主要考虑到了电源电压12V,而输入电压才3V的情况

网友K:
两种方法:

楼主:
哪两种?
请说具体点

网友L:
我想知道上电复位的LED闪烁对你的系统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M:
刚看文档,stm8复位后,大部分引脚默认浮空输入,正常应该拉低的,设为输出应该直接输出低电平,灯应该不会闪烁,可以试试先设成下拉输入,再设成输出,就是输出低电平。stm32,浮空输入,是不会让灯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想知道上电复位的LED闪烁对你的系统有什么影响呢。

视角感官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刚看文档,stm8复位后,大部分引脚默认浮空输入,正常应该拉低的,设为输出应该直接输出低电平,灯应该不会 ...

应该是芯片内部有微上拉电阻的缘故吧。所以复位会是高电平!请问你看的是文档名是什么?

我就在官网看了个 48脚, 64K flash的,型号忘了

网友N:
一般控制LED灯的电路,都要先看控制MCU的I/O引脚默认电平,如果默认为输入或输出高阻态,则不影响;如果默认为输出高电平,则控制LED灯亮的话要用低电平引脚;如果默认为输出高电平的话,则控制LED灯亮的话要用低电平引脚。所以要根据MCU的I/O引脚默认状态来设计LED控制电路,不然就要修改LED灯控制电路,麻烦。你这个LED控制电路是高电平引脚点亮,正好MCU的I/O引脚也是高电平,软件是无法修改的,只能从硬件电路上了

网友L:
非得接到12V上吗

网友O:
很奇怪,你既然是NPN管,为什么上电不把pin设置为输入模式,等上电延时比如1S之后,再设置为上拉输出低电平状态不就可以保证不闪烁了。可以软件解决的事。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这就是硬件设计逻辑方面的问题~
得改。要么换PNP 改PWM
要么加PNP做反向

因为C集为12V,使用PNP会打开关不断滴。

网友P:
在三极管前面再接个PNP的三极管,集电极接3V,这个靠得住。也可以在基极上加个下拉电阻,和Rb电阻要一起调整的,到LED不闪烁

网友Q:
灯珠这么使用?通常是二级电路吧,单片机上电状态很多都是不稳定的,电路结构修改一下就好啦。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很奇怪,你既然是NPN管,为什么上电不把pin设置为输入模式,等上电延时比如1S之后,再设置为上拉输出低电平 ...

LZ就是要解决上电以后,初始化以前这段时间的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奇怪,你既然是NPN管,为什么上电不把pin设置为输入模式,等上电延时比如1S之后,再设置为上拉输出低电平 ...

应该不能。主要是上电后。MCU默认初始状态就是所有IO口置高电平。然后才是执行程序了

网友R:
看下数据手册,复位期间IO口状态是什么,如果是弱上拉就在Rb前端加个下拉电阻将电平拉低,1~10K之间视情况而定。
不知道你Rb怎么选择的,最好Rb与基极之间也加一个下拉。

网友S:
上电的时候单片机设为高阻,要不能搞出不闪来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就是要解决上电以后,初始化以前这段时间的闪烁。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下数据手册,复位期间IO口状态是什么,如果是弱上拉就在Rb前端加个下拉电阻将电平拉低,1~10K之间视情况 ...

加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上电的时候单片机设为高阻,要不能搞出不闪来会很麻烦

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加了个简单的反相器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太好!

网友T:
能不能改单片机复位电平是低电平? 不能改,能不能默认用低电平点亮灯

网友R:
你不会是连单片机IO口复位状态都没搞清楚,随便加了一个10k下拉试试感觉不行就直接说加下拉不行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O:
因为C集为12V,使用PNP会打开关不断滴。

哦 12V啊 那就加一级PNP做反向 把逻辑反过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不会是连单片机IO口复位状态都没搞清楚,随便加了一个10k下拉试试感觉不行就直接说加下拉不行吧。 ...

复位状态就是IO口默认上拉输入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加了个简单的反相器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太好!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 12V啊 那就加一级PNP做反向 把逻辑反过来就OK了

嗯。加一级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芯片内部有微上拉电阻的缘故吧。所以复位会是高电平!请问你看的是文档名是什么? ...

是在用户手册还是Datasheet?

网友O:
引用 网友J:
哦 12V啊 那就加一级PNP做反向 把逻辑反过来就OK了

加一级啥都不说了...我说的意思就是在不加任何电路的情况下处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复位状态就是IO口默认上拉输入啊!

你测试一下我跟你说的那个软件方案吧。因为我以前最开始设计电路的时候,曾经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就在软件上开机限制处理的。建议你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奇怪,你既然是NPN管,为什么上电不把pin设置为输入模式,等上电延时比如1S之后,再设置为上拉输出低电平 ...

这个设置不了的吧。当MCU上电复位时。内部上拉电阻就决定了他的输出是3V你延时1S。还是会有一个小脉冲的。这个小脉冲就是上电复位时。自动形成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两种方法:
1. 换IO,换成默认是输入的pin或默认是高阻态的或默认输出低的;
2. IO不换,管子换成PNP三极管 ...

换PNP不行,驱动只有3.3V,PN结截止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换PNP不行,驱动只有3.3V,PN结截止不了

没注意你那个是12V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换PNP不行,驱动只有3.3V,PN结截止不了

为什么不行?加一级,第一级PNP  C  E   接3.3V电源,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Rb需要自定义来控制LED的亮度。然后即使加到10K也会有闪烁一下

是说的下拉电阻,不是你的R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说的下拉电阻,不是你的RB

现在用的方法是把NPN三极管换成N-MOS在加下拉效果更好!三极管好像效果不明显?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不行?加一级,第一级PNP  C  E   接3.3V电源,不行?

把第一级改成3.3V是可以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方法是把NPN三极管换成N-MOS在加下拉效果更好!三极管好像效果不明显?这是为什么???

...

MOS开启电压都要2V以上,这里在开启点附近,电流不会大,你可以查数据找到答案。这种方法不好,这会使你的产品一致性很差。

网友U:
从端口还没有配置前,写入输出寄成器0,可以缩短亮的时间。对STC有效果。上电启动时。

网友U:
如果眼睛都能感受到亮下,这应是软件启动时的配置和初始化时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