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基于FRDM-KW40Z的智能灯具-下

楼主(2016-10-27):
在NXP官方KW40Z Freedom 开发板上,调试完毕
包括:硬件原理图,安卓APK,KW40Z固件

具体描述如下
https://github.com/cedar-renjun/ ... ob/master/README.md

github项目主页链接如下
https://github.com/cedar-renjun/NXP_BLE_Light

欢迎使用

楼主:
添加一下调试记录

##NXP BLE4.0 Light 调试记录

简单列一下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 1 LED驱动端口选择
采用PWM配合MOS管来驱动WRGB LED,封装采用5050
KW40Z有3个Timer,T0/T1/T2,其中T0被协议栈使用,这里采用T1/T2,刚好4个通道,分别分配给White/Blue/Green/Red

驱动代码参考官方蜂鸣器BEEP驱动,稍加修改即可

### 2 BLE Server Profile
这里选择HRS(心率)Profile 特征值0x2A39,修改权限为读写,长度修改为4个字节
,Write Notify

在GATT Server Callback中,添加Database写函数,更新数据库数据

### 3 Android BLE代码编写
采用Google官方BLE GATT 工程,然后添加启动页面Active,添加SeekBar和ImageView,在Seekbar数据更新回调函数中,更新ImageView的Bitmap颜色数据,然后对BLE 0x2A39特征值写入WRGB数据,就完成了Ardoid调整颜色动作

### 4 PCB Layout
用Cadence绘制原理图,自行绘画元件封装(其实官方的Cadence硬件工程文件,可以直接导出库),然后Layout即可

射频注意事项:单端50欧阻抗控制,共面波导模型,2层板,放置传输线地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