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掉电在上电死机

楼主(2016-10-27):
先给大家描述一下:芯片用的是IAP15W4K61S4,供电采用外部供电,有上电复位和看门狗复位,因为掉电后还要让其他显示屏工作一段时间,所以加了个法拉电容,如图。
现在的问题是:有时断电在上电后会出现死机现象,必须给电解电容放完电后才能正常工作,请大家给分析分析。单片机供电也是从电解电容处VB引出来的。

网友A:
不是死机吧,是没有成功复位而已。

网友B:
不想给这个MCU供电就把这个MCU的电源接到VCC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死机吧,是没有成功复位而已。

但是复位信号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想给这个MCU供电就把这个MCU的电源接到VCC上

恩,试过了,接在VCC上也是有死机现象

网友A:
加外部复位电路或者开单片机BOR功能,确保低电压的时候Reset拉死。

网友C:
在类似应用中,法拉电容缓慢放电,没放完又上电,最容易出问题的我觉得还是显示屏,所以显示屏又复位的脚,一定要IO控制复位。
对于MCU,我一般在主程序和产生系统时间的定时器里分别取反一个IO输出2HZ的信号做运行指示(如果不缺2个IO的话),就很容易判断到底是MCU死机还是别的问题。
用过比较多STC15系列,其内部复位还是很可靠的。

使用各种MCU我都要测试其自身的复位能力,使用数控电源重复的使用1V/秒的速度不断的升高降低电压,测试其复位能力。这么慢的电压上升速度能通过至少连续1000次复位测试,则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根据其结果来确定复位电路。

网友D(点评):
竟然有同道中人。

网友E:
当电压过低,MCU很可能进入不确定状态,甚至复位也无法解决,
但是很多单片机都有掉电复位/欠压复位等等,看看手册里有写这功能吗?

网友F:
HC14、HC00、SP813的电源接在哪里

网友G:
单片机断电不彻底,和或者电源上升速度不够,都是不好的事情

网友H:
这电容有点大吧。。去掉测试个1000次

网友I:
单独供电,加二极管单向导通,各管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C14、HC00、SP813的电源接在哪里

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外部复位电路或者开单片机BOR功能,确保低电压的时候Reset拉死。

工业级的不能用外部复位电路吧,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将低电压检测复位设到4.6V有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另一种方案中,是改为VCC供电,但有时会出现上电需要几秒才能启动的现象,不过还是会有死机的现象。

网友J:
拿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现在换成15F2K60S2单片机了,目前还没出现。两个不同得是电压范围不同,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地方出的问题!

网友K:
把储能电容加到稳压电路之前,同时用独立的复位芯片即可解决。

网友F:
给你说复位电路的电源要接在VB处你怎么就是不听,复位电路接VCC的话,复位芯片都退出复位状态了单片机上的电源还没达到工作电压

网友F:
另外这么大的电容直接接在电源上,有些电源芯片上电可能会保护的

楼主:
现在的出的方案是:在法拉电容处加了一个100R限流电阻,给人的感觉是上电会对单片机有影响。而且单片机换成15F了。下版就直接将法拉电容改到其他路供电,不在VCC这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法拉电容可不适合用于电源回路,其内阻太高,只能用于掉电数据保存之类。这里的“储能电容”指能够快速充 ...

就是因为电池一直漏液,所以才改的法拉电容。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将电池去掉,换上法拉电容,所以现在才这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法拉电容可不适合用于电源回路,其内阻太高,只能用于掉电数据保存之类。这里的“储能电容”指能够快速充 ...

对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正常上电后,为什么有复位信号,单片机还是不启动,复位信号也正常。

网友L(2017-06-15):
在vcc和GND之间加一个下拉电阻,掉电后把电容里的电放掉

网友M:
电容充放电决定VCC上升下降率,会导致15F内部复位和晶振不稳定(工业级应用最好还是不用内部的,个别芯片会出现莫名其妙问题),容易导致开关机时死机。  单片机VCC部分不要并太大电容,不同电路电容最好分隔离分开。VCC和GND串个电阻加快掉电时间。看下VCC上电掉电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N:
从io口电流倒灌,特别注意和外部保留电的连接的io口,需要做特别处理。你可以简单做实验,把mcu的vcc用跳线,外部上电后再上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