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的tcp通讯读取下位机的数据

楼主(2016-10-27):
小弟想通过labview的tcp通讯读取下位机的数据,下位机是一个串口转网口,串口支持modbusrtu协议,我的想法:通过以太网芯片读取下位机数据以后,上传到labview的tcp,然后将数据转换为数组,然后判断相对应字节的功能码和地址,然后做相应判断,不知小弟思路是否正确,还望大神看到此贴,能驻足一二分钟,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数据量大吗

网友A:
从用到的串口转网口,可以猜到数据量不会太大,需不需要用MODBUS协议倒不是必要的,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你的上位机需要对modbus协议进行解码啊

网友B(2017-11-13):
0.02S 1024点的数据能否实现呢?如何实现,哪位大神指导一下。TCPIP直接接受数据并图形显示带数据保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