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两个匹配好的50Ω连接一起是否有反射

楼主(2016-10-27):
大家好:
      先有个射频芯片需做阻抗匹配,按照手册要求,ic出来要匹配成50欧姆;现在由于做成了一个模块,这个模块需要焊接到大板子上,具体做法如电路图;这样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邊電阻改成隔直電容。右邊電阻改成電感X=50,兩側電容X=50,Zant=50歐。全部都是5的天下。 ...

我那个实际是电感,我的IC要求,外面是50Ω;现在是IC外面是两个50Ω电阻串联了,向上图那样,符合IC要求吗?

网友B:
端口50欧, 天线50欧, 并非一定是纯电阻对吧, 阻了r之外, 还有jX, 原则上, 驳接端口也不一定必须是50欧, 只要两端是就行了.
连IC端口都50欧了, 现在的小RF应用都傻瓜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C:
虽然电阻可以进行阻抗匹配,但设计射频发射或接收电路时,除了衰减器,都是不能用电阻作阻抗匹配的,因为它要消耗功率,降低效率。其实,既然芯片的射频输出端输出阻抗是50欧,天线的阻抗也都是50欧(某些特殊天线除外),还有所有的射频连接器和射频同轴电缆的阻抗也全是50欧(所有射频器件的阻抗早已标准化),何不在模块上装一个SMA端子直接通过射频同轴电缆接天线呢?

网友D:
到某宝上搜索N1201S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电阻可以进行阻抗匹配,但设计射频发射或接收电路时,除了衰减器,都是不能用电阻作阻抗匹配的,因为它 ...

我这个 安装有要求,要这样做,我这种 对吗?两个匹配好的50Ω串联,符合要求吗?

网友C:
别用电阻做匹配,楼上已经有人告诉过你了。如果不懂电感电容匹配网络的计算,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帮你做。不知道你们做的模块是什么封装,如果不能在模块上安装SMA连接器,可以在母板上最靠近模块射频输出脚的地方安装SMA射频连接器,只要模块与连接器之间的连线足够短并且不拐弯,周围的接地铺铜距离这条线0.25mm以上,则可以大致保持模块射频输出脚到SMA连接器的阻抗不变。

楼主(2017-01-04):
引用 网友C:
别用电阻做匹配,楼上已经有人告诉过你了。如果不懂电感电容匹配网络的计算,有专门的软件可以帮你做。不知 ...

你们都没看清楚,我那个不是图中不是电阻,是电感;我问的是,模块里面的IC要求外面匹配成50欧姆,我现在IC外面有两个匹配好的50Ω串联的,这样是否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电阻可以进行阻抗匹配,但设计射频发射或接收电路时,除了衰减器,都是不能用电阻作阻抗匹配的,因为它 ...

那个是电感,不是电阻,IC需要外部匹配成50Ω,现在是外部两个50Ω串联,符合要求吗?

网友E:
不符合,外部成了100欧了。模块的输出阻抗是50欧,只要天线部分是50欧就可匹配,因此左边虚线框内的50欧匹配电路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符合,外部成了100欧了。模块的输出阻抗是50欧,只要天线部分是50欧就可匹配,因此左边虚线框内的50欧匹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