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烧录程序的问题,路过帮忙看看

楼主(2016-10-27):
1,单片机选择的型号是pic18f2525
2,单片机程序的编写,在调试的模式下,调试成功能正确读取传感器的数据,和实现数据的发送(其中以太网模块的功耗有点大)
3, 在将程序烧录进单片机后,程序会执行一段时间,感觉过一段时间后程序就不再执行了(配置位没有写进程序,在软件上设置的)

我对出现的问题原因不太清楚,麻烦大家给点建议(出现这种问题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怎么设置的?

楼主:
谢谢回复。昨天用最小系统板写简单的程序,实现后,同样的操作和设置,对比后发现硬件有问题,现在已经弄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