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上电或者复位时,系统默认为1?

楼主(2016-10-27):
请教各位,DSP上电或者复位时,状态问题。
首先:我记得查阅过芯片手册,DSP上电时系统默认为输入状态,所以,我认为上电时为一是由于内部弱上拉引起的,不知道对不对?
其次,我要用一个达林顿管控制继电器,当系统上电为1时,达灵顿管输出0,继电器导通(误动作)。所以,我想用一个2.7K的下拉电阻将电压拉低,让其低于达林顿管高电平识别阈值,就可以防止这种情况,这样可否?
第三,DSP输出可以配置成推挽输出吗?第二问方法只能对推挽输出有效,如果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那就是一直为0了。
芯片资料说的不是很详细,希望大家解答一下疑惑,最好有大神能够说明白上电时的各种状态。如上电时系统默认为什么电平,带不带弱上拉等。 相互讨论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呢?上电的状态问题,数据手册上是给出的。

网友B:
这个小问题的还没怎注意的。。

网友C:
DSP的IO的引脚置位吗

网友C:
最好能够初始化一下I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呢?上电的状态问题,数据手册上是给出的。

用的28377,上电状态我查了很久资料,都没说的很详细。我能理解的都已经写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问题的还没怎注意的。。

对继电器、三级管控制什么的还是挺重要的,可以一起探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P的IO的引脚置位吗

就是说的DSP复位,软件还未配置好时DSP的状态

网友D:
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E:
数据手册上应该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