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各位大师 M058LDN无法批量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6-10-27):
各位大师,本人菜鸟一名,有如下问题:
最初使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1.18版本烧录M058LBN的时候,选择“批量编程模式”,可以进行批量烧写。但是这个版本的烧录软件无法识别M058LDN芯片,所以更新为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1.27版本。这样问题就来了,同样的硬件,同样的设置,再也无法批量烧写了。每烧写完一片芯片,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1.27上就显示连接“已断开”,只能重新连接,重新操作一遍。每次操作只能烧写一片芯片。请教大师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别用最新版啊,对了,你试试是不是兼容性问题或者权限问题,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试试看。

网友A:
再换回老版本啊,不一定新版本适合你

网友B:
逐个烧写有问题没?版本老版本如果能用就不需要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