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队列发送和接收问题

楼主(2016-10-27):
#define UART_RX_BUFFER_SIZE 32 /* 1,2,4,8,16,32,64,128 or 256 bytes */
#define UART_RX_BUFFER_MASK ( UART_RX_BUFFER_SIZE - 1 ) //127
#define UART_TX_BUFFER_SIZE 32 /* 1,2,4,8,16,32,64,128 or 256 bytes */
#define UART_TX_BUFFER_MASK ( UART_TX_BUFFER_SIZE - 1 ) //127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 =0x68;
struct StructUart{
  unsigned char UART_RxBuf[UART_RX_BUFFER_SIZE];
  unsigned char UART_RxHead;
  unsigned char UART_RxTail;
  unsigned char UART_TxBuf[UART_TX_BUFFER_SIZE];
  unsigned char UART_TxHead;
  unsigned char UART_TxTail;
};
void DATApack_senddata(unsigned char Pdata[],unsigned char con_word,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 =0x68;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 =0x00;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 =Dever_ID;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 =con_word;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num;
   for(i=0;i<num;i++)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Pdata[i];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Parity_bit(PIC_Uart.UART_TxBuf+1,4+num);
   PIC_Uart.UART_TxBuf[PICUart_TxHead]=0x16;
   TXEN=1;//发送使能位
}

楼主:
这个会不会发送数据覆盖啊  mask没有看懂是干啥 大神清指点

网友A:
请解释一下什么叫“数据覆盖”??看不懂。

mask只出现在定义里,代码里没有,神仙也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解释一下什么叫“数据覆盖”??看不懂。

mask只出现在定义里,代码里没有,神仙也看不懂啊。 ...

数组的索引是一样的啊 不会覆盖吗

网友A:
抱歉,实在是看不懂,麻烦讲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