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SMC 调试时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Clock,Enable)导致档机

楼主(2016-10-27):
FSMC, ck, hb, HC, ip

公司新能源的主控板 使用了F103VET6,最近调试FSMC 出现如下问题:求教大神,该单片机STM32F103降频到56M,可以工作,72M频率时就会出现问题~~

做完高低温实验后(共2台),设备放置一段时间后,不启动概率高(几乎100%,此时给单片机稍微加热(热吹风)会立即启动),单步调试没有此问题,后通过打印信息,发现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Clock,Enable);这句话会导致单片机挂掉,而在此句之前的打印消息会乱,之后不打印。后尝试在初始化时钟后就加这句话,还是会死机。

      我们还尝试过:

1、考虑过是高低温导致设备中有残留水汽,放到烘箱中烘了一段时间,当时是好的,过段时间就不行;

2、更换单片机,此现象仍存在

3、修改代码,将System_Init()调用2次,上电后先延时一段时间再进行初始化,其中一台这几天可以正常工作(仍在继续测试),另一台不行。

4、该单片机STM32F103降频到56M,可以工作,放置半天也正常,因为我们必须要用72M的主频,因此没将此作为解决方法

网友A:
应该还是和芯片有关吧;
和程序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和芯片有关吧;
和程序没啥关系吧

我外接了OLED 屏~ 感觉像时钟电路这块不对

网友B:
cpu一般不会有问题,看看时钟配置是否有问题,平时不是工作在超频状态吧

网友C:
降频就可以工作,看看是不是Flash访问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