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C电容的直流偏置特性是怎样一回事

楼主(2016-10-27):
偶然看到的,X5R之类的二类陶瓷电容的容值会随之施加的直流偏置电压而降低,而且降低幅度还挺大的。
那么如果输出12v的DC-DC按手册上的要求接了一个10uf的X5R电容,实际的电容是不是只有2uf了呢?但实际测试DC-DC工作正常,是厂商已经考虑到损耗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陶瓷元件有电致伸缩效应,就像压电陶瓷片一样,所以电压是会影响容量的,DC-DC必然用陶瓷电容,所以厂家的推荐值里是考虑了余量的,大可放心。

网友B:
压电效应。。。。。
基本上容量越容易做大的电容材料,这个特性越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元件有电致伸缩效应,就像压电陶瓷片一样,所以电压是会影响容量的,DC-DC必然用陶瓷电容,所以厂家的 ...

那就好,看来mlcc也是有缺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效应。。。。。
基本上容量越容易做大的电容材料,这个特性越明显。 ...

我在+-15v的运放上加了一堆0.1uf的X7R电容,这样看来,不如加33nf的COG电容,算下来容量更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15v的运放上加了一堆0.1uf的X7R电容,这样看来,不如加33nf的COG电容,算下来容量更高 ...

100nF 的没有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