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作用问题

楼主(2016-10-27):
本人刚上手设计电路,遇到如题的问题,希望大家解答指点!

现在我用一个24V转5V的电源模块,在这个模块的输入端并联了两个无极性电容,从左往右分别是10uf/50v和0.1uf/50v,其中10uf/50v电容左边还接40V转24V的转换电路的输出。

在这个电源模块的输出端也并联了两个无极性电容,从左往右分别是22uf/25v和0.1uf/50v,其中0.1uf/50v电容后接后续电路。

自己查了些资料,说0.1uf的电容是旁路电容,去输入干扰,10uf的电容是去耦电容,去输出干扰,但是老师傅说输出接的电容是滤波电容,我就不太明白了,所以我想知道这4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请各位学者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源上并联的电容,你更多从保障电源“瞬态”响应特性的角度去看比较好理解。说滤波和储能其实都正确,只是需要你功力到达后才好理解。

网友B:
  滤波电容,这是我们通常用在电源整流以后的电容,它是把整流电路交流整流成脉动直流,通过充放电加以平滑的电容,这种电容一般都是电解电容,而且容量较大,在微法级。
    旁路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成份加以滤除,主要是用于滤除高频杂波的,通常用瓷质电容、涤纶电容,容量较小,在皮法级。
    去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去耦电容相当于电池,利用其充放电,使得放大后的信号不会因电流的突变而受干扰。它的容量根据信号的频率、抑制波纹程度而定。

网友C:
电源上并联的电容,你更多从保障电源“瞬态”响应特性的角度去看比较好理解。说滤波和储能其实都正确,只是需要你功力到达后才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