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的保养,可不可以浸泡在松香中?

楼主(2016-10-27):
最近焊东西,烙铁头越来越黑,网上搜了搜,说工作完成后,要挂锡。

我试了试,只能挂在一边,而且是个锡疙瘩。

我在想,既然松香能清理烙铁头,为什么不能保存烙铁头呢?

我设想了一个方案,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烙铁架改成悬挂式,用完以后,把电烙铁垂直悬挂,烙铁头正好插入松香盒中,松香瞬间液化,待烙铁头散热完毕以后,松香也凝固了。

这样,松香就把烙铁头完全包裹住了,可以更有效的防止烙铁头氧化。

下次使用时,先加热,即可拔出。

网友A:
根本没有必要。
烙铁头在室温下不会氧化。故无须特意防止其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有必要。
烙铁头在室温下不会氧化。故无须特意防止其氧化。

那所谓的【使用完毕后,要挂锡保养】,是不是针对古代电烙铁来说的?

现在的电烙铁用完,不用管就可以了吗?

网友B:
高温才会氧化吧,所以,我都边上电加热边上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所谓的【使用完毕后,要挂锡保养】,是不是针对古代电烙铁来说的?

现在的电烙铁用完,不用管就可以了 ...

“古代”烙铁头在断电后也不必特意“保养”。

所谓的【使用完毕后,要挂锡保养】,纯属瞎编。

网友C:
温度不要太高,使用后及时断电或将温度调到低温,烙铁头自然不会氧化

网友D:
关键是正确使用电烙铁,不要长时间空烧,特别是可调温度的焊台。使用正确,无所谓什么特别的保养,更没必要浸到松香里,使用中注意随手擦掉氧化层,用完及时断电即可。

网友E:
不用的时候及时关掉,用之前上一遍焊锡
我是这样子做的 没有去保养,一个烙铁头能用很久很久

网友F:
黑色那层其实就是碳化的松香,要保护好只能挂锡,表面黑了可以在烙铁没完全热以前擦湿海绵去掉黑色的,然后马上上锡。实在不行只能摩擦锡堆,不要用砂纸擦。

网友F:
其实我是不挂锡的,问题也不大。关键两点:温度不要太高,合适就得,温度高了表面坏得快,还有就是要随时注意烙铁头表面,发现有不沾锡的小黑点就要放锡去收拾掉它,黑点扩大了就难搞了。

网友G:
温度不要太高,表面有一薄层的锡就行,不用放松香里,否则松香挥发的烟有毒

网友H:
“空”烧影响烙铁头寿命!…

网友I:
我碰到过劣质焊锡,损坏烙铁头的。

网友J:
个人觉得,如果用的不是几百块钱以上的高档烙铁头,没必要进行所谓的保养,几块钱一个坏了就换。

网友K:
直接在烙铁头镀一层焊锡就可以

网友L: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M:
松香的主要作用是助锡流动!烙铁头沾松香后擦焊锡即可有助上锡!

网友M:
松香的主要作用是助锡流动!

网友N:
我一般都是有铅焊接,烙铁头270度,不爱用松香而用中性专用焊膏,我觉得用松香反而爱氧化,长时间不用空烧的话,首先烙铁头挂锡,如果时间更长温度降至180。关机挂锡。反正烙铁头很耐用,正常使用非流水线几年不用换。而且氧化的话,有专用的复活膏,可以应急恢复

网友O:
不用的时候及时关掉,用之前上一遍焊锡

网友P:
不用时断电就OK了,不用特别保养

网友Q:
细算一下,我那个烙铁头好像用了5,6年了 。没清理过,控制好温度,耐用得很。

网友R:
小时侯用的那种45度斜角的铜烙铁头在断电之前, 确实是需要挂锡的. 现在的合金烙铁头完全不需要这么干。我这儿有4把恒温额铁,外加一把75W的外热式(主要用来焊大件),75W这把曾经忘了断电,整整通电2个月才发现,那烙铁头用砂子稍稍打磨,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