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

楼主(2016-10-27):
函数指针和指针函数

网友A:
在程序运行中,函数代码是程序的算法指令部分,它们和数组一样也占用存储空间,都 有相应的地址。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数组的首地址,也可以使用指针变量指向函数代码的首地 址,指向函数代码首地址的指针变量称为函数指针

网友B:
函数类型 (*指针变量名)(形参列表);
“函数类型”说明函数的返回类型,由于“()”的优先级高于“*”,所以指针变量名外的括号必不可少, 后面的“形参列表”表示指针变量指向的函数所带的参数列表。

网友C:
函数指针和它指向的函数的参数个数和类型都应该是—致的;

网友C:
函数指针的类型和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也必须是一致的

网友D:
函数名和数组名一样代表了函数代码的首地址,因此在赋值时,直接将函数指针指向函数名就行 了。

网友D:
赋值时函数 func不带括号,也不带参数,由于 func代表函数的首地址,因此经过赋值以后,指 针 f 就指向函数 func(x)的代码的首地址。

网友D:
函数指针是通过函数名及有关参数进行调用的。

网友D:
与其他指针变量相类似,如果指针变量 pi 是指向某整型变量 i 的指针,则*p 等于它所指的变量i; 如果 pf 是指向某浮 点型变量 f 的指针,则*pf就等价于它所指的变量 f。同样地,*f 是指向函数 func(x)的指针,则*f 就代表它所指向的函数 func

网友D:
执行了 f=func;之后,(*f)和 func代表 同一函数

网友D:
由于函数指针指向存储区中的某个函数,因此可以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相应的函数。现在我们就讨 论如何用函数指针调用函数